[应用方案]
移植到M051的_BV()和bit_is_set()等函数

楼主(2017-01-03):
WinAVR中有几个非常好用的函数,_BV()置位操作,还有loop_until_bit_is_set()和loop_until_bit_is_clear()等用于判断是否置位或清零的函数,非常好用。于是,今天下午抽空移植了过来,简单测试了一下,GPIO是没有问题的。
/* Copyright (c) 2002, Marek Michalkiewicz <marekm@amelek.gda.pl>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nor the names of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avr/sfr_defs.h - macros for accessing AVR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 */

/* $Id: sfr_defs.h,v 1.18.2.1 2008/04/28 22:05:42 arcanum Exp $ */

//#ifndef _M051_SFR_DEFS_H_
//#define _M051_SFR_DEFS_H_ 1

/** \defgroup avr_sfr_notes Additional notes from <avr/sfr_defs.h>
    \ingroup avr_sfr

   The \c <avr/sfr_defs.h> file is included by all of the \c <avr/ioXXXX.h>
   files, which use macros defined here to make the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definitions look like C variables or simple constants, depending on the
   <tt>_SFR_ASM_COMPAT</tt> define.  Some examples from \c <avr/iocanxx.h> to
   show how to define such macros:

\code
#define PORTA   _SFR_IO8(0x02)
#define EEAR    _SFR_IO16(0x21)
#define UDR0    _SFR_MEM8(0xC6)
#define TCNT3   _SFR_MEM16(0x94)
#define CANIDT  _SFR_MEM32(0xF0)
\endcode

   If \c _SFR_ASM_COMPAT is not defined, C programs can use names like
   <tt>PORTA</tt> directly in C expressions (also on the left side of
   assignment operators) and GCC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use short I/O
   instructions if possible).  The \c __SFR_OFFSET definition is not used in
   any way in this case.

   Define \c _SFR_ASM_COMPAT as 1 to make these names work as simple constants
   (addresses of the I/O registers).  This is necessary when included in
   preprocessed assembler (*.S) source files, so it is done automatically if
   \c __ASSEMBLER__ is defined.  By default, all addresses are defined as if
   they were memory addresses (used in \c lds/sts instructions).  To use these
   addresses in \c in/out instructions, you must subtract 0x20 from them.

   For more backwards compatibility, insert the following at the start of your
   old assembler source file:

\code
#define __SFR_OFFSET 0
\endcode

   This automatically subtracts 0x20 from I/O space addresses, but it's a
   hack, so it is recommended to change your source: wrap such addresses in
   macros defined here, as shown below.  After this is done, the
   <tt>__SFR_OFFSET</tt> definition is no longer necessary and can be removed.

   Real example - this code could be used in a boot loader that is portable
   between devices with \c SPMCR at different addresses.

\verbatim
<avr/iom163.h>: #define SPMCR _SFR_IO8(0x37)
<avr/iom128.h>: #define SPMCR _SFR_MEM8(0x68)
\endverbatim

\code
#if _SFR_IO_REG_P(SPMCR)
        out        _SFR_IO_ADDR(SPMCR), r24
#else
        sts        _SFR_MEM_ADDR(SPMCR), r24
#endif
\endcode

   You can use the \c in/out/cbi/sbi/sbic/sbis instructions, without the
   <tt>_SFR_IO_REG_P</tt> test, if you know that the register is in the I/O
   space (as with \c SREG, for example).  If it isn't, the assembler will
   complain (I/O address out of range 0...0x3f), so this should be fairly
   safe.

   If you do not define \c __SFR_OFFSET (so it will be 0x20 by default), all
   special register addresses are defined as memory addresses (so \c SREG is
   0x5f), and (if code size and speed are not important, and you don't like
   the ugly \#if above) you can always use lds/sts to access them.  But, this
   will not work if <tt>__SFR_OFFSET</tt> != 0x20, so use a different macro
   (defined only if <tt>__SFR_OFFSET</tt> == 0x20) for safety:

\code
        sts        _SFR_ADDR(SPMCR), r24
\endcode

   In C programs, all 3 combinations of \c _SFR_ASM_COMPAT and
   <tt>__SFR_OFFSET</tt> are supported - the \c _SFR_ADDR(SPMCR) macro can be
   used to get the address of the \c SPMCR register (0x57 or 0x68 depending on
   device). */
/*
#ifdef __ASSEMBLER__
#define _SFR_ASM_COMPAT 1
#elif !defined(_SFR_ASM_COMPAT)
#define _SFR_ASM_COMPAT 0
#endif  */

//#ifndef __ASSEMBLER__
/* These only work in C programs.  */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M051.h"

//#define _MMIO_BYTE(mem_addr) (*(volatile uint8_t *)(mem_addr))
//#define _MMIO_WORD(mem_addr) (*(volatile uint16_t *)(mem_addr))
#define _MMIO_DWORD(mem_addr) (*(volatile uint32_t *)(mem_addr))
//#endif

//#if _SFR_ASM_COMPAT

//#ifndef __SFR_OFFSET
/* Define as 0 before including this file for compatibility with old asm
   sources that don't subtract __SFR_OFFSET from symbolic I/O addresses.  */
/*#  if __AVR_ARCH__ >= 100
#    define __SFR_OFFSET 0x00
#  else
#    define __SFR_OFFSET 0x20
#  endif
#endif */

/*
#if (__SFR_OFFSET != 0) && (__SFR_OFFSET != 0x20)
#error "__SFR_OFFSET must be 0 or 0x20"
#endif

#define _SFR_MEM8(mem_addr) (mem_addr)
#define _SFR_MEM16(mem_addr) (mem_addr)
#define _SFR_MEM32(mem_addr) (mem_addr)
#define _SFR_IO8(io_addr) ((io_addr) + __SFR_OFFSET)
#define _SFR_IO16(io_addr) ((io_addr) + __SFR_OFFSET)

#define _SFR_IO_ADDR(sfr) ((sfr) - __SFR_OFFSET)
#define _SFR_MEM_ADDR(sfr) (sfr)
#define _SFR_IO_REG_P(sfr) ((sfr) < 0x40 + __SFR_OFFSET)

#if (__SFR_OFFSET == 0x20)
/* No need to use ?: operator, so works in assembler too.  */
/*#define _SFR_ADDR(sfr) _SFR_MEM_ADDR(sfr)
#elif !defined(__ASSEMBLER__)
#define _SFR_ADDR(sfr) (_SFR_IO_REG_P(sfr) ? (_SFR_IO_ADDR(sfr) + 0x20) : _SFR_MEM_ADDR(sfr))
#endif  */

//#else  /* !_SFR_ASM_COMPAT */

/*#ifndef __SFR_OFFSET
#  if __AVR_ARCH__ >= 100
#    define __SFR_OFFSET 0x00
#  else
#    define __SFR_OFFSET 0x20
#  endif
#endif */

/*
#define _SFR_MEM8(mem_addr) _MMIO_BYTE(mem_addr)
#define _SFR_MEM16(mem_addr) _MMIO_WORD(mem_addr)
#define _SFR_MEM32(mem_addr) _MMIO_DWORD(mem_addr)
#define _SFR_IO8(io_addr) _MMIO_BYTE((io_addr) + __SFR_OFFSET)
#define _SFR_IO16(io_addr) _MMIO_WORD((io_addr) + __SFR_OFFSET) */

#define _SFR_MEM_ADDR(sfr) ((uint32_t) &(sfr))
//#define _SFR_MEM_ADDR(sfr) ((uint16_t) &(sfr))
//#define _SFR_IO_ADDR(sfr) (_SFR_MEM_ADDR(sfr) - __SFR_OFFSET)
//#define _SFR_IO_REG_P(sfr) (_SFR_MEM_ADDR(sfr) < 0x40 + __SFR_OFFSET)

#define _SFR_ADDR(sfr) _SFR_MEM_ADDR(sfr)

//#endif /* !_SFR_ASM_COMPAT */

//#define _SFR_BYTE(sfr) _MMIO_BYTE(_SFR_ADDR(sfr))
//#define _SFR_WORD(sfr) _MMIO_WORD(_SFR_ADDR(sfr))
#define _SFR_DWORD(sfr) _MMIO_DWORD(_SFR_ADDR(sfr))

/** \name Bit manipulation */

/*@{*/
/** \def _BV
    \ingroup avr_sfr

    \code #include <avr/io.h>\endcode

    Converts a bit number into a byte value.

    \note The bit shift is performed by the compiler which then inserts the
    result into the code. Thus, there is no run-time overhead when using
    _BV(). */

#define _BV(bit) (1 << (bit))

/*@}*/
/*
#ifndef _VECTOR
#define _VECTOR(N) __vector_ ## N
#endif

#ifndef __ASSEMBLER__ */

/** \name IO register bit manipulation */

/*@{*/

/** \def bit_is_set
    \ingroup avr_sfr

    \code #include <avr/io.h>\endcode

    Test whether bit \c bit in IO register \c sfr is set.
    This will return a 0 if the bit is clear, and non-zero
    if the bit is set. */

//#define bit_is_set(sfr, bit) (_SFR_BYTE(sfr) & _BV(bit))
#define bit_is_set(sfr, bit) (_SFR_DWORD(sfr) & _BV(bit))

/** \def bit_is_clear
    \ingroup avr_sfr

    \code #include <avr/io.h>\endcode

    Test whether bit \c bit in IO register \c sfr is clear.
    This will return non-zero if the bit is clear, and a 0
    if the bit is set. */

//#define bit_is_clear(sfr, bit) (!(_SFR_BYTE(sfr) & _BV(bit)))
#define bit_is_clear(sfr, bit) (!(_SFR_DWORD(sfr) & _BV(bit)))

/** \def loop_until_bit_is_set
    \ingroup avr_sfr

    \code #include <avr/io.h>\endcode

    Wait until bit \c bit in IO register \c sfr is set. */

#define loop_until_bit_is_set(sfr, bit) do { } while (bit_is_clear(sfr, bit))

/** \def loop_until_bit_is_clear
    \ingroup avr_sfr

    \code #include <avr/io.h>\endcode

    Wait until bit \c bit in IO register \c sfr is clear. */

#define loop_until_bit_is_clear(sfr, bit) do { } while (bit_is_set(sfr, bit))

/*@}*/

//#endif /* !__ASSEMBLER__ */

//#endif  /* _SFR_DEFS_H_ */
主要修改是将寄存器操作全部修改为32位。使用方法是拷贝到项目下的inc目录下,命名为sfr_defs.h,导入项目。在main()函数下的#include "common.h"下增加#include "sfr_defs.h",即可在程序中使用这些函数了。

网友A:
没想到楼主这么快就修移植好了

楼主:
尊重版权,原始信息都保留着呢

楼主:
更简单的实现函数采用宏定义的形式
#define _BV(x)    (1<<(x))
#define loop_until_bit_is_clear(x,y)  while(((x)& (y))!= 0)
#define loop_until_bit_is_set(x,y)  while(((x)& (y))= 0)
由于M051.h头文件中采用了移位方式的定义, loop_until_bit_is_clear()和 loop_until_bit_is_set()需采用如上形式,经测试通过。只要#include了M051.h和Register_Bit.h头文件,即可在文件随意调用,这两个函数在通信中特别有用。

网友B:
en ,虽然是人家弄的,可以拿来用还不错了

网友A:
每一个都有特点,不同单片机提供的库函数都有自己的优点。

网友C(2019-03-21):
引用 楼主:
更简单的实现函数采用宏定义的形式
#define _BV(x)    (1

非常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