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官方提供的加密库???

楼主(2017-01-03):
STM32官方提供的加密库中,RSA方式有源码?私钥有别的方式生成么?如果生成后格式是PKCS8的格式,怎么再用st提供的加密库呢?????

网友A:
用openssl產生密鑰對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penssl產生密鑰對也是可以用的

ST库中RSA签名秘钥是用结构体和数组生成的,如果用openssl生成的怎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库中RSA签名秘钥是用结构体和数组生成的,如果用openssl生成的怎么用啊? ...

用decodebase64就可以了,當然需要轉換一下
不過我覺的這些都是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ecodebase64就可以了,當然需要轉換一下
不過我覺的這些都是基本功

初次研究RSA,不是很清楚,所以请教请教,谢谢

楼主:
用base64解码,不管用

楼主:
STM32 Cryptographic LibraryST官方可以公布源码么?@lz

网友B:
看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