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占空比的测量

楼主(2017-01-03):
用定时器的CAP功能进行PWM的占空比测量,但是当占空比达到0、100%或者脉冲很窄的时候,这个时候CAP根本就触发不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那你直接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A: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比较实现。

网友B:
你用的哪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个芯片?

CC25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比较实现。

能不能讲解一下什么个原理?0和100%要么低电平要么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行了。

兄弟,不是输出,是测量哈~

网友C:
0、100%电平都没有变化了,肯定触发不了
你的很窄是多窄?比较窄小于cc2541的CAP执行速度的时候肯定也触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00%电平都没有变化了,肯定触发不了
你的很窄是多窄?比较窄小于cc2541的CAP执行速度的时候肯定也触发不 ...

兄弟,正解啊~现在就是想看看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D:
滤波后ADC测量,

网友C:
楼上正解。
一般用pwm传递信号的时候,从来不会用到0和100%,所以也不需要测量这两个极限除非用来控制电机什么的,才会输出这个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一般用pwm传递信号的时候,从来不会用到0和100%,所以也不需要测量这两个极限除非用来控制电机 ...

咱们做PWM灯控也有输出100%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后ADC测量,

ADC测量应该不准确把~

网友E(2017-06-18):
外部中断+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