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C上用RS232与多个TTL串口的模块通信

楼主(2017-01-03):
我想用RS232串口来与多个TTL的从机进行通讯,单个和两个都已经成功了,能在PC发送和接受到数据;每个都已设地址,但接到第3个的时候就不能通讯了,求指教! 谢谢

网友A:
终端电阻装了吗?

网友B:
你是如何一个串口连接多个从机的呢?直接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装了吗?

我从机终端是直接接电源的,因为从机是一块交流检测模块,实现在PC上显示电流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一个串口连接多个从机的呢?直接连接吗?

对的,直接连,但到第三个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直接连,但到第三个就不行了

232电平 怎么能和TTL电平直接连?

网友D:
232不能直接并联,主机输出(从机接收可以直接并联),主机输入(从机输出)不可以以,当两个从机的时候,一只输出待机的H,而通讯的数据有时候是输出L的,1:1推拉,勉强可以通讯,当大于俩的时候,输出L的没有足够的输出驱动能力让其它的输出电流保护而自己先保护了,于是得不到正确的L,所以失败,正确的做法是用个与非门(两级)或与电路进行运算才对

网友D:
补充,RS232输出是正负12Vmax,直接连从机小心起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直接连,但到第三个就不行了

参考楼下的楼下的回复,怀疑是驱动能力不够,你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电平 怎么能和TTL电平直接连?

有模块可以转换! 通过MAX2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2不能直接并联,主机输出(从机接收可以直接并联),主机输入(从机输出)不可以以,当两个从机的时候, ...

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E:
加485通信模块

楼主:
公司要求用RS232

网友C:
232如何解决多机同时发送数据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如何解决多机同时发送数据情况?

不是同时,各有各地址

232就不是给一对多用的,即使从机有地址也需要变通(从机发送端口不能直接并联,自己根据电平考虑下),并且不能带太多的从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同时,各有各地址

RS232 的 2个以上 TX 信号接在一起是会打架哦。

网友G:
应该接个一拖x的转换板

网友H:
只有两个办法:

1. 加RS232串口集线器,这样接通信连线多、不易铺设、多占空间、成本高,不可取;
2. 改成全双工RS485总线。这个方法好。

网友I:
第一次见到RS232做主丛多机通讯,不过主机的TXD可以连接到所有丛机的RXD上,但所有丛机的TXD不能同时连接在主机的RXD上哦,除非每个丛机的TXD采用类似OC门的方法间接连接在主机上,再根据协议地址进行通信,还是免强可行的吧,

网友J:
232可以并接?!!!!!

网友K:
lz 太神啊....吾等不敢

网友L:
用三极管的方法可以,主要是在每个从机的接收RXD搞个三极管.

不行。三极管无法满足232正负10V电平要求。RS232、4/20mA电流环一般只能用于点对点通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见到RS232做主丛多机通讯,不过主机的TXD可以连接到所有丛机的RXD上,但所有丛机的TXD不能同时连接在 ...

OC输出不行,因为RS232输出的是正、负电平,一个上拉电阻是不行的,只能改成具有三态(高阻)并且能输出232电平的输出驱动电路。很麻烦的。还不用两对双绞线(4线)的全双工RS485总线结构,芯片现成、抗干扰性能好、传输距离远。

网友M:
引用 网友D:
232不能直接并联,主机输出(从机接收可以直接并联),主机输入(从机输出)不可以以,当两个从机的时候, ...

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OC输出不行,因为RS232输出的是正、负电平,一个上拉电阻是不行的,只能改成具有三态(高阻)并且能输出2 ...

类似于OC,采用三极管缓冲,理论上可行,不过确实很麻烦,还得另加上下拉以及正负电源才能完成,不过仅仅是从理论上来探讨。RS232一主多从确实没有啥实际意义的,又挺麻烦,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类似于OC,采用三极管缓冲,理论上可行,不过确实很麻烦,还得另加上下拉以及正负电源才能完成,不过仅仅 ...

也许通用RS232芯片发送输出串联电容可以构成多输出到一个输入的连接方式。

网友N(2017-02-15):
引用 网友H:
也许通用RS232芯片发送输出串联电容可以构成多输出到一个输入的连接方式。 ...

串联电容行不行我就不知道,但我的方案更简单 更稳定,已经量产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