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采样电阻问题

楼主(2017-01-03):
(无正文)

网友A:
可调电位器怕精度不高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最好选用无感电阻,且其功率在其2倍以上,温漂系数低的最为适合,可调电阻不可行。精度太低,而且,所受电流一般不大,发热时更漂。

网友C:
不行的
最次也是 1%电阻

网友D:
精密电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