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驱动LCD时电平出现跳变

楼主(2017-01-03):
在使用STM8L驱动LCD时,COM和SEG端相对于GND出现很多电平跳变是怎么回事?请问大家有这个问题么?
图片如下,测量的是COM和SEG对GND的波形:

STM8L驱动波形1

STM8L驱动波形1

STM8L驱动波形2

STM8L驱动波形2

STM8L驱动波形3

STM8L驱动波形3

下图是瑞萨MCU的液晶驱动波形

瑞萨MCU的液晶驱动

瑞萨MCU的液晶驱动

实际使用中,STM8L驱动LCD也是可以显示的,但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鬼影或者干脆屏幕熄掉。
这个是之前他们做的一个方案,最近有个项目想使用这款MCU,但介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敢使用。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再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谢谢!!!

网友A:
不可能吧,上波形图说明你的情况?除非你操作了,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的跳变的。

网友B:
LCD是交流的,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是交流的,明白了么

嗯,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上波形图说明你的情况?除非你操作了,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的跳变的。 ...

上图了,麻烦看下,谢谢!!

看图像是驱动能力不足,有点像是电容放电,另外波形不一样也与驱动的段数和占空比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是交流的,明白了么

LCD是20seg加4com,电容放电是什么意思?怎么才能解决呢?谢谢!!

我说的是波形像电容放电(充电)波形,边沿不陡,像是驱动能力不足或者内阻大。你仔细看看datasheet吧,我没用过stm8,按说不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是交流的,明白了么

好的,谢谢!STM8这颗料就是LCD驱动需要配置的外围电路和参数太少了,才会出现的这个问题的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5247&extra=page%3D&page=1看看这个,仔细找找相关的文档。

网友C(2017-03-30):
PLC生产资料技术方案转让
PLC定制服务
仿三菱PLC系统    PLC基板  工控板  单片机实现PLC
PLC方案  三菱工控板
PLC固件  PLC开发方案
PLC源代码     PLC源码  PLC开源方案
提供全部源代码  提供全部硬件 软件方案 QQ 903825878
电话15064527110 email 9038258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