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芯片驱动电路开关管三极管型号应如何选择???

楼主(2017-01-03):
用STM32F103C8T6主芯片做控制电路,开关三极管型号如何选择的问题???本网站可以查询IC型号吗?
今天在电子城也没有找到丝印是A25V  16  这款三极管的型号?没有型号厂家不确定开关管的参数是多少??
哪里可以查询IC型号啊???

网友A:
一般满足要求的就可以了,三极管的替代比较好说,引脚对上选个合适的就ok.具体要看你是用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