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命名为什么重复?

楼主:
比如同是600W贴片SMB封装,有SMBJ系列和P6SMB系列,前者以关断电压命名,后者以击穿电压命名,这是为什么?不都是差不多吗?厂家为什么要搞重复的命名?

网友A(2017-01-04):
那要问当初的设计者是怎么想的了,咱们只管用就成。

网友B:
符合关断点就行

网友C:
TVS管的分为不同系列,不同系列的命名不相同。1)P4KE、P6KE、1.5KE中后面数字代表TVS管的击穿电压标称值。
2)SMAJ、SMBJ、SMCJ、SMDJ等后面数字代表反向关断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