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机器遇到的一个小问题,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7-01-04):
有人知道“超声波震荡子”吗

楼主:
外观长这个样子

什么震荡子,外行了。应该叫超声波换能器。参见6楼tyw的叫法。

楼主:
有一个不明之处,我们的机器有三根线,其中两根线接震荡子的两端,另一根线接机器的外壳,但是现在发现震荡子的其中一端与外壳是短路的,所以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震荡子烧毁

楼主:
说一下我们的机器:30个震荡子全部并联,并密封于不锈钢外壳内(机器放于水中)

网友A:
查 规格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不明之处,我们的机器有三根线,其中两根线接震荡子的两端,另一根线接机器的外壳,但是现在发现震荡 ...

超声波换能器就2个头,第3个头为接地.与换能器某个头共地是正常的.

网友C:
雷达还是清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达还是清洗机。。。。。

这是放水里洗东西的

楼主:
嗯,但是实在实在不解的就是:我们上电后,机器在水里却一点震荡也没产生,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换能器就2个头,第3个头为接地.与换能器某个头共地是正常的.

谢谢你,我的可能是别处也出了问题,我再排查一下,您可以给个排查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但是实在实在不解的就是:我们上电后,机器在水里却一点震荡也没产生,哎 ...

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先确定有输出,才能判断是否负载问题.
其次看输出频率与负载的频率是否匹配.若不匹配,看看驱动电路哪里可调整.

楼主:
这机器好多年了,外部丝毫痕迹都没有!无处可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先确定有输出,才能判断是否负载问题.
其次看输出频率与负载的频率是否匹配.若不匹配, ...

万分感谢,马上就测试一下,依您的过往经验来看,这个换能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大的呢?(因为在网上其他地方(如淘宝)看到有部分人说这个换能器输入就是220v或者380v的50hz交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马上就测试一下,依您的过往经验来看,这个换能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大的呢?(因为在网上其他地方 ...

看换能器负载功率,先查换能器资料

网友D:
工业用超声波加湿器里面的东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放水里洗东西的

哪就是超声波清洗机......

你可以把电路拍照上来看把, 要不就连驱动都换了

先看看几个基本的电压正常不,从电源线哪查起,

在看看几个控制IC 的供电电压对不,,,,可以从IC的电源IO 看看

超声波吗~~~~   要会起震,,,,,看看驱动哪块正常不

要不会查,,,,,要么找人修,,,,要么就整块板子换了。。。。

网友C:
电路板与震头(陶瓷片换能器)接线使用说明:

1. 电路板不得空载通电;
2. 清洗时不得无清洗液通电;
3. 震头两个接线片,分为正极和负极,不得接反;
4. 震头焊电源线时一定要焊在有两块银层的一面,另一面为震动面,可粘贴在清洗盆下(此为购有陶瓷片换能器的组件说明);陶瓷片上的银层不耐高温,焊电源线时烙铁的温度不可超过280度,最好采用恒温烙铁,将烙铁温度设定为250度即可

5. 震头上较大的一面(有个螺孔)为震动面可粘在清洗容器外面底部,如果会氩弧焊焊上螺钉再加胶水,拧紧到底部紧贴钢板。
6. 粘接底部不可有缝隙

输出正负极分别与震子的正负极联结,不可接错,

网友E:
接个灯泡看看有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与震头(陶瓷片换能器)接线使用说明:

1. 电路板不得空载通电;

您好,首先万分感谢您这么用心的回复我。现在还有点疑问的地方想再请教您一下:
1:您上图应该是超声波发生器?如果是超声波发生器那输出的信号必有频率,有频率不应该就是交流电吗?交流电还分正负端口吗?()
2:我发的图片是换能器,如果是存在正负接口的,是不是与换能器外壳相连的那个端子为负极?(换能器的金属外壳与换能器的其中一端是短路的)

网友C:
1:您上图应该是超声波发生器?如果是超声波发生器那输出的信号必有频率,有频率不应该就是交流电吗?交流电还分正负端口吗?()

直流脉冲

2:我发的图片是换能器,如果是存在正负接口的,是不是与换能器外壳相连的那个端子为负极?(换能器的金属外壳与换能器的其中一端是短路的)

不完全对, 正确接法,从电路板上的  GND/负级接    专门的一对大端子

哪些我从网上找的 使用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