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发生器,同原理图,不同PCB,不同结果,求解决

楼主(2017-01-04):
各位大侠、高手,原理图见附图,同样电路和参数,原来画的板子,PWM发生输出正常,脉宽在200mS左右,
这次画的板子,只是PCB布局不同了,结果完全两样,脉宽变成了2mS左右,
       换元器件、换电阻电容参数,脉宽完全没有变化。

       这个电路我该怎么查找他的原因?求大侠指教。下面这张是无问题的布局。

下面这张是有问题的布局

网友A:
取两块板子,PCB 200ms 和 PCB 2ms,其它实验条件相同(同一个电源、示波器……)。

逐个对调相应的元器件,直到找到导致问题的元器件为止;
若全部对调后,情况不变,则证明是 PCB 设计的问题 —— LZ 晒 PCB 设计图。

网友B:
E5电解电容坏掉了。改为C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5电解电容坏掉了。改为CBB电容。

我实际用的是0805的瓷片电容,这个电容之前也更换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实际用的是0805的瓷片电容,这个电容之前也更换过

是不是CD40106有问题?这个振荡器频率低、电路简单,如果PCB电路无误就会振荡,与PCB布板方式、线路走线关系不大。还有就是VCC电源质量如何?(是不是电源内阻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两块板子,PCB 200ms 和 PCB 2ms,其它实验条件相同(同一个电源、示波器……)。

逐个对调相应的元器件 ...

这个PCB我还真看不出来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D40106有问题?这个振荡器频率低、电路简单,如果PCB电路无误就会振荡,与PCB布板方式、线路走线关 ...

供电是从LM2576-5V直接出来的,供电应该足够,我调试阶段外部的主板、液晶什么的都没连接。CD40106已经更换了2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是从LM2576-5V直接出来的,供电应该足够,我调试阶段外部的主板、液晶什么的都没连接。CD40106已经更 ...

2576可能有52kHz纹波,注意加强5V电源滤波。如果CD40106这批货质量有问题更换N还是问题依旧。40106是反相器很好验证好坏:输入高、输出低,反之亦然。

网友B:
有PCB图就好办了: 将40106不用的反相器输入端,即1、3、9、11接高电平VCC或者GND。

网友C:
一个200ms,一个2ms。PCB布线不会差这么多。检查元件找找原因

网友D:
精确的发生器不用数字芯片。

网友E:
好的跟不好的板子,元器件一一对调,每次对调后观察,即可找到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PCB图就好办了: 将40106不用的反相器输入端,即1、3、9、11接高电平VCC或者GND。 ...

正解.
不用的输入端不能悬空.
这电路和pcb布板没什么关系.

网友G:
图也不全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实际用的是0805的瓷片电容,这个电容之前也更换过

换其它材质的试试,会不会和压电效应有关?上面的PCB多了R11,再往左还有东西?

网友I:
把40106也换过来试试。。

网友J:
楼主的两个PCB连线也不一样啊,管脚接线不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以前的T5是內含基极串联电阻,现在的T10是纯粹的PNP。

影响不大吧?

网友L:
布局肯定会影响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电容放电时,若VDD也同时大幅下降,则电容直接从內部上臂的钳位二极管放电。同理电容充电时亦然。 ...

4000CMOS的输出能力并不强,应该不会导致电源掉落吧?

网友M:
那两个电阻的位置有没有焊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