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辐射较大 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04):
用stm32单片机做成品  当usb口连接一条usb线  线长约1米   做辐射测试是超标的,去掉usb线 辐射正常 请问该怎么处理?
已经在usb信号线上加了共模电感,还是超。

网友A:
先看看什么频点超标,是不是USB本身引起的,或者是线缆带出的其他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什么频点超标,是不是USB本身引起的,或者是线缆带出的其他噪声

在42~45m频点超标  去掉usb线 就不超标
如果是线缆带出的噪声  怎么解决?

网友A:
上原理图、PCB图、结构框架图、测试超标图。如果是带出来的其他噪声,说明腔体内有这个噪声,找到噪声源,抑制一下就完事了。你可以在机壳内部用铜箔屏蔽USB连接器、管脚、走线等来判断。超标断是鼓包还是单独的频点?

网友B:
你软件直接把 usb 功能屏蔽,48M 时钟关闭.然后就知道了...usb 肯定是垫背的...背黑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软件直接把 usb 功能屏蔽,48M 时钟关闭.然后就知道了...usb 肯定是垫背的...背黑锅 ...

说到点子上了,usb线也许只是一个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软件直接把 usb 功能屏蔽,48M 时钟关闭.然后就知道了...usb 肯定是垫背的...背黑锅 ...

usb关闭 几乎没有辐射  但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关闭 几乎没有辐射  但这该怎么解决?

USB关闭后几乎没有辐射,此时接上USB线和外设没有?如果有,则可以肯定是USB通信自身造成,需上我说的那些图

网友D:
一般都是通过线缆辐射出来的,简单处理方法,可以在USB出口上做一些处理,但是不能影响USB的外部通信

网友E(2017-02-16):
对,很少见USB自身出问题,不用出软件那么麻烦,直接把D+,D-短路看一下

网友F:
磁环在设备内部USB线端部多绕几圈!

网友G:
USB线不要吊起,和你测试的设备水平放在一起

网友H:
有可能是通过电源出来的。

网友I:
把示波器的探头做成个探测环,找找具体哪里辐射出来的,找到位置,然后再说如何抑制

网友J(2017-04-12):
根据超频点在使用usb端口滤波器,解决emc问题。
我们是专业做usb端口滤波器,有需要电联;
qq:1299511643

网友K:
连接USB线 辐射就超标,说明就是从USB端口出来的,USB线就变成载体天线辐射出来的。40MHZ左右的有可能是USB线路附件的DC-DC出来的。在电源线正极对地接Y电容.

网友L(2019-08-26):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超标频段是30-40之间主要是32M这边

网友M:
可以用频谱分析仪近场探测分析

网友N(2019-10-23):
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  是usb线太长产生的方式,在线上串磁珠解决。

网友O:
这种类似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主要还是屏蔽的问题,线缆造成的,

网友(2019-12-05):
共模电感也要看其阻抗曲线是否可以处理USB的EMI问题,共模电感的参数有很多,根据不同场景选择不同的物料

网友P(2021-11-17):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是usb线太长产生的方式,在线上串磁珠解决。

我们在做汽车电子的GB/T 18655-2018,实验室是不允许串磁环,否则就不给出报告

网友P:
这个案子,干扰源应该是电路内部的DC-DC,耦合路径是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