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输出PWM占空比时会出现强高电平输出

楼主(2017-01-04):
N76E003 输出PWM占空比时会出现强高电平输出,并且没有规律输出
求大神  分析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官方例程序啊,没有去官网下载,试试,如果仍然有问题,说明电路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外部电路导致

网友C:
PWM直接的端口还是有外部电路?

网友D:
这个最好判断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正常是不会这样的,肯定是电路的问题,软件上没有这种情况吧。

网友A:
这个研究出来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
这个不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E:
软件上来说单片机是不会出现强高电平的,电压不会超过VCC,或者逻辑1,超高,肯定是电路构成了什么升压的电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