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见识一下什么是数学....

楼主(2017-01-04):
先看一组图:

摘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lse_(signal_processing)

楼主:
下面进入正题,给个单矩形脉冲:

楼主:
变换一下:

楼主:
下面的东西是显然的:

楼主:
这个同样是显然的:

楼主:
下面再给个式子,此非“古典”:

楼主:
在上面的那个非“古典”意义下,有下面这个同样是非“古典”的东西:

网友A:
楼主继续,前排吃瓜

楼主:
这里可以看到,冲激函数(广义函数)可以由“古典形态”差异非常大的不同“古典”函数序列逼近!

楼主:
如果有人说,两个不同的“古典”函数因其都逼近冲激函数,就认为相应的“古典”函数间同样具备“古典”意义下的逼近关系,那么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那是忽悠

网友B:
讲下DFT,FFT,IIR,FIR滤波器吧

网友C:
请Lz。

给讲讲什么是FIR,RFI,IIR,FFT。

和快速生成树吧!

这都属于数学。

网友D:
楼主讲的好,早说数学就不那么难了,和现实也不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