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有符号数加减问题

楼主(2017-01-04):
int8 c=0;
int8 d=1;
int8 e=0x78;

void main()
{

        while(1)
        {
                _clrwdt();
                c=(d-e);
        }

}

最后的结果 C=0x89;

用是的合泰单片机,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那你认为应该等于多少呢?

网友B:
同2L;
口算不好,打开计算器,输入,结果也是0x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认为应该等于多少呢?

版主你好,我现在搞清楚了,1的补码是00000001,0x78就是120,-120补码就是10001000,1+(-120)=10001001 就是0x89,还有个问题,0x89如果声明的是无符号数,那就是137,如果声明的是有符号数,那就是-119,无论是什么类型,计算机中存的都是10001001,如果我要与0对比,计算机为什么能判断当他为有符号数时会小于0成立?

网友A:
因为有数据类型管着的啊,你声明了signed int,编译器就会调用signed的相关算法函数来处理,否则就用无符号的算法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