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为什么实时时钟的晶振都是32.768KHZ呢

楼主(2017-01-04):
    原来我也只知道实时时钟就应该用32.768KHZ的晶振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想知道为什么就查了查,搞懂了,写下来,为了积累,为了分享。

1.
振荡电路用于实时时钟RTC,对于这种振荡电路只能用32.768KHZ 的晶体晶体被连接在OSC3 与OSC4 之间而且为了获得
稳定的频率必须外加两个带外部电阻的电容以构成振荡电路。

2.原因
32.768KHZ的晶振产生的振荡信号经过石英钟内部分频器进行15次分频后得到1HZ秒信号,即秒针每秒中走一下,石英钟内
部分频器只能进行15次分频,要是换成别的频率的晶振,15次分频后就不是1HZ的秒信号,钟就不准了。

32.768K=32768=2的15次方,数据转换比较方便、精确。
以上的文字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刚开始看的时候有几点不太明白,我相信以后有像我这样的新手再看得话也会有些疑问,在此我想对上文做一点个人浅薄的说明:
1、上图中晶振旁边的电阻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你看到别的实时时钟电路中没有那个电阻也不要怀疑。
2、上文原因中所说的32.768KHZ的晶振产生的振荡信号经过石英钟内部分频器进行15次分频后得到1HZ秒信号中的15次分频具体的说是15次二分频,也就是说32768/2/2/2/2/2/2/2/2/2/2/2/2/2/2/2 = 1HZ 也就是1s的时间,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的晶振比如:65.536KHZ,只是要经过16次2分频才是1HZ(1s)。所以我们只要把石英钟内部的分频器换成只能进行16次二分频就一切OK了,,,,,,

网友A:
还是使用有源晶振吧。

网友A:
32k的晶振不是时钟上用的比较多吗

网友B:
这个原因的还是第一次听说的——32.768KHZ的晶振产生的振荡信号经过石英钟内部分频器进行15次分频后得到1HZ秒信号,即秒针每秒中走一下,石英钟内部分频器只能进行15次分频,要是换成别的频率的晶振,15次分频后就不是1HZ的秒信号,钟就不准了。

网友C:
这个知识点的学习了,重新了解的

网友D(2017-12-23):
32.768KHZ的晶振产生的振荡信号经过石英钟内部分频器进行15次分频后得到1HZ秒信号,即秒针每秒中走一下,石英钟内部分频器只能进行15次分频,要是换成别的频率的晶振,15次分频后就不是1HZ的秒信号,钟就不准了。
这个原因的我的好好看看的了哈

网友E:
2.768K=32768=2的15次方,数据转换比较方便、精确,,这个比较靠谱的解释

网友E:
看来还是跟晶振的设计原理有关系的哈,以前只是使用的,没想过这些的,,没想过为什么的

网友F:
这个介绍非常不错的

网友G:
这个问题的我们只是是要不过的,还从没考虑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