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贴片电解电容正负极区分

楼主(2017-01-04):
贴片铝电解电容电容的正负极区分和测量电容上面有标志的黑块为负极。在PCB上电容位置上有两个半圆,涂颜色的半圆对应的引脚为负极。也有用引脚长短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当我们不知道电容的正负极时,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容两极之间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它的电阻也不是无限大,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值,一般在1000兆欧以上。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这样,我们先假定某极为“+”极,万用表选用R*100或R*1K挡,然后将假定的“+”极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停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对于数字万用表来说可以直接读出读数。然后将电容放电(两根引线碰一下),然后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测量。两次测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或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
另:
贴片电容正负极区分

一种是常见的钽电容,为长方体形状,有“-”标记的一端为正;
另外还有一种银色的表贴电容,想来应该是铝电解。 上面为圆形,下面为方形,在光驱电路板上很常见。 这种电容则是有“-”标记的一端为负。

发光二极管:颜色有红、黄、绿、蓝之分,亮度分普亮、高亮、超亮三个等级,常用的封装形式有三类:0805、1206、1210

二极管:根据所承受电流的的限度,封装形式大致分为两类,小电流型(如1N4148)封装为1206,大电流型(如IN4007)暂没有具体封装形式,只能给出具体尺寸:5.5 X 3 X 0.5

电容: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

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

有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根据其耐压不同,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四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    封装形式 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贴片钽电容的封装是分为A型(3216),B型(3528), C型(6032), D型(7343),E型(7845)。有斜角的是表示正极,(小三角的表示正极?不知道!)

拨码开关、晶振:等在市场都可以找到不同规格的贴片封装,其性能价格会根据他们的引脚镀层、标称频率以及段位相关联。

可以从脚来判断,长的是正极,短的是负极. 电容身上,有半边颜色涂料的是负极
固态电解或液态电容的说法指的则是其阴极的用料。使用电解液做阴极的好处是电容量可以做到很大。但是电解液在高温环境下容易挥发、渗漏,对寿命和稳定性影响很大。而固态电容采用功能性导电性高分子作为介电材料,在长期未使用的情形下通电不致于发生爆浆现象。 且在低温时亦不会因电解质离子移动缓慢而达不到应有特性及功能,相比液态电解质,固态电容具备环保、低阻抗、高低温稳定、耐高纹波及高信赖度等优越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