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12V转5V 5V转3.3V电路

楼主(2017-01-04):
  这些简单的东西,我在学单片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整,我只是照着视频把程序都写了一遍调试好使就去学STM32,PCB制版,嵌入式去了。现在没有事情就问着学长补一补,虽然简单,但我觉得也应该积累下来。“水滴石穿,木据绳断”,贵在**,难再**,成在**。

    我是照着下图焊的电路。

    我用的芯片是L7805,当时焊电路的时候因为没有0.33uf的电容,学长说两边都用0.1uf的电容也行,不用也好使,因为模拟电路刚学习,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所以两边都用了0.1uf的电容。测试结果是输入12V,输出4.9V,考虑我使用的万能表的误差原因,基本达成到目的。(注:两边没使用电容的情况我没有,不能确定好不好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最近一直没有写博客,当时做这个电源的时候就是打算可以输出5V和3.3V电路的,但当时没有AMS1117这个芯片就没有做,后来一个学长打算去考研,然后就把自己不用的一些东西给我了,我发现里面竟然有AMS117这个芯片,就在电路中加上了5V转3.3V的电路。我用的芯片是AMS1117,其实随便找个AMS1117D的技术文档什么都有了,但还是说一点吧。

AMS1117的管脚图:

AMS1117的典型固定输出电压电路:

我还用手机给实物图照了一张照片呢: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L7805芯片出入和输出端稍作了一下修改,每端都接了0.1uf和10u电容,我这是按一个研究生学长处理电压滤波的方法,0.1uf是滤低频信号的,10uf是滤高频信号的。有许多新人总是听说电容的作用有滤波的作用,但不是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我也是,说一下我的理解吧,因为电容可以储存电荷,所以电容可以把尖峰电流储存起来,进而起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A:
0.1uf是滤低频信号的?10uf是滤高频信号?

网友B:
5V 转3.3V的采用低压差的LDO比较好。

网友C(2017-02-05):
1117输出特性很不错,不过 比较脆弱

网友D(2017-06-03):
引用 网友B:
5V 转3.3V的采用低压差的LDO比较好。

5V转3.3V本来压差就大,是不是低差压的LDO无所谓。反正5-3.3V的那些压差都发热去了。

网友D:
1117也有12V转5V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