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 kit3的使用问题 help!

楼主:
kit3插在开发板接口后,点运行,灯变红,如何解决

网友A(2017-01-04):
看MP里报什么错,重点检查电源

网友B:
kit3通讯抗干扰不是太好,你要保证通讯线每根都接牢靠

网友C:
烧什么芯片?

网友D(2017-02-06):
KIT3编程失败

KIT3编程失败

网友D:
芯片:pic12f1571.IDE:MPLAB X IDE .XC8.
编程没有成功。

网友D:
有外接5v电源。KIT3的STATUS灯一直是橙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