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4 LCD 6位显示sgZC99696P C语言版本

楼主(2017-01-04):
这是参考网上猪的博客改的,原地址请百度。
//CDM4 LCD 6位显示 ZC99696P
//;************硬件连接************
//;310-99696串行移位数据输出
//;DISEL脚要接地MCU才会输出6位数据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1.h>
sbit DLEN = P3^3;
sbit SCK =  P3^4;
sbit DAT =  P3^5;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 = P2^2;
#define LCD_DATA P0
//********************************
typedef union
{
char byte;
struct
{
  char DOT_A:   1; //bit 0
  char DOT_B:   1;
  char DOT_C:   1;
  char DOT_D:   1;

  char DOT_E:   1;
  char DOT_F:   1;
  char DOT_G:   1;
  char DOT_H:   1; //bit7,dot
}BIT;
}SEG8_STRUCT;
typedef union
{
char byte;
struct
{
  char A_B:   1; //bit 0
  char ERR:   1;
  char PLAY:   1;
  char PAUSE:   1;

  char REP:   1;
  char REP_ALL:  1;
  char S_TIME:  1;
  char T_TIME:  1; //bit7
}BIT;
}STATUS_1;
typedef union
{
char byte;
struct
{
  char R_TIME:  1; //bit0
  char CD:   1;
  char DOT:   1;
  char N_6:   1;

  char N_7:   1;
  char N_8:   1;
  char N_9:   1;
  char DISP_2_ROW: 1; //bit7
}BIT;
}STATUS_2;
typedef struct
{
SEG8_STRUCT  buffer[6];
STATUS_1 ctrl_status1;
STATUS_2 ctrl_status2;
}DISP_STRUCT;
bdata DISP_STRUCT disp; //at 0x20
char buffer[10];  //at 0x30
char State1,State2;
const char load_str[] = "LOADING";
const char no_disk_str[] = "NO DISK";
const char open_str[] = "  OPEN ";
const char pause_str[] = " PAUSE ";
const char ab_str[] = "  A-B  ";
const char play_str[] = "  PLAY ";
const char stop_str[] = "  STOP ";
const char nop_str[] = "       ";
void LCD_init(void);
void disp_stat(const char *ptr);
void LED2LCD(char src,char idata *dest_ptr);
void disp_time(void);
void LCD_write_cmd(char dat);
void LCD_write_cmd_N(char dat);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
void Delay_10ms(void);
void WAIT_LCD_IDLE(void);
//;*************************
void Init(void)
{
disp.buffer[0].byte = 0;
disp.buffer[1].byte = 0;
disp.buffer[2].byte = 0;
disp.buffer[3].byte = 0;
disp.buffer[4].byte = 0;
disp.buffer[5].byte = 0;
disp.ctrl_status1.byte = 0;
disp.ctrl_status2.byte = 0;
State1 = 0;
State2 = 0;
LCD_init();//调用显示初始化
SCK = 1;//打开端口
DAT = 1;
DLEN = 1;
}

void Skip_1_clock(void)
{
while(!SCK); //jnb SCK,$
while(SCK); //jb SCK,$
}
void main(void)
{
char temp;
Init();

while(1)
{
  while(DLEN); //jb DLEN,$
  while(!DLEN);  //jnb DLEN,$

  while(!SCK);  //jnb SCK,$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0].BIT.DOT_H= 0;
  if(DAT)
   disp.buffer[0].BIT.DOT_H=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0].BIT.DOT_D= 0;
  if(DAT)
   disp.buffer[0].BIT.DOT_D=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0].BIT.DOT_C= 0;
  if(DAT)
   disp.buffer[0].BIT.DOT_C=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0].BIT.DOT_B= 0;
  if(DAT)
   disp.buffer[0].BIT.DOT_B=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1].BIT.DOT_A= 0;
  if(DAT)
   disp.buffer[1].BIT.DOT_A=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1].BIT.DOT_D= 0;
  if(DAT)
   disp.buffer[1].BIT.DOT_D=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1].BIT.DOT_C= 0;
  if(DAT)
   disp.buffer[1].BIT.DOT_C=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1].BIT.DOT_B= 0;
  if(DAT)
   disp.buffer[1].BIT.DOT_B=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2].BIT.DOT_A= 0;
  if(DAT)
   disp.buffer[2].BIT.DOT_A=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2].BIT.DOT_D= 0;
  if(DAT)
   disp.buffer[2].BIT.DOT_D=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2].BIT.DOT_C= 0;
  if(DAT)
   disp.buffer[2].BIT.DOT_C=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2].BIT.DOT_B= 0;
  if(DAT)
   disp.buffer[2].BIT.DOT_B=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3].BIT.DOT_A= 0;
  if(DAT)
   disp.buffer[3].BIT.DOT_A=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3].BIT.DOT_D= 0;
  if(DAT)
   disp.buffer[3].BIT.DOT_D=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3].BIT.DOT_C= 0;
  if(DAT)
   disp.buffer[3].BIT.DOT_C=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3].BIT.DOT_B= 0;
  if(DAT)
   disp.buffer[3].BIT.DOT_B=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4].BIT.DOT_A= 0;
  if(DAT)
   disp.buffer[4].BIT.DOT_A=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4].BIT.DOT_D= 0;
  if(DAT)
   disp.buffer[4].BIT.DOT_D=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4].BIT.DOT_C= 0;
  if(DAT)
   disp.buffer[4].BIT.DOT_C=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4].BIT.DOT_B= 0;
  if(DAT)
   disp.buffer[4].BIT.DOT_B=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5].BIT.DOT_A= 0;
  if(DAT)
   disp.buffer[5].BIT.DOT_A=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5].BIT.DOT_D= 0;
  if(DAT)
   disp.buffer[5].BIT.DOT_D=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5].BIT.DOT_C= 0;
  if(DAT)
   disp.buffer[5].BIT.DOT_C=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5].BIT.DOT_B= 0;
  if(DAT)
   disp.buffer[5].BIT.DOT_B= 1;
  while(SCK);  //jb SCK,$

  //*************************************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1.BIT.S_TIME= 0;
  if(DAT)
   disp.ctrl_status1.BIT.S_TIME=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2.BIT.R_TIME= 0;
  if(DAT)
   disp.ctrl_status2.BIT.R_TIME=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1.BIT.REP= 0;
  if(DAT)
   disp.ctrl_status1.BIT.REP=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2.BIT.CD= 0;
  if(DAT)
   disp.ctrl_status2.BIT.CD=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1.BIT.PLAY= 0;
  if(DAT)
   disp.ctrl_status1.BIT.PLAY=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if(!DAT)
    continue;

  while(DLEN);  //jb DLEN,$
  while(!DLEN);  //jnb DLEN,$

  Skip_1_clo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0].BIT.DOT_E= 0;
  if(DAT)
   disp.buffer[0].BIT.DOT_E=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0].BIT.DOT_G= 0;
  if(DAT)
   disp.buffer[0].BIT.DOT_G=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0].BIT.DOT_F= 0;
  if(DAT)
   disp.buffer[0].BIT.DOT_F=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1].BIT.DOT_E= 0;
  if(DAT)
   disp.buffer[1].BIT.DOT_E=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1].BIT.DOT_G= 0;
  if(DAT)
   disp.buffer[1].BIT.DOT_G=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1].BIT.DOT_F= 0;
  if(DAT)
   disp.buffer[1].BIT.DOT_F=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1.BIT.A_B= 0;
  if(DAT)
   disp.ctrl_status1.BIT.A_B=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2].BIT.DOT_E= 0;
  if(DAT)
   disp.buffer[2].BIT.DOT_E=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2].BIT.DOT_G= 0;
  if(DAT)
   disp.buffer[2].BIT.DOT_G=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2].BIT.DOT_F= 0;
  if(DAT)
   disp.buffer[2].BIT.DOT_F=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3].BIT.DOT_E= 0;
  if(DAT)
   disp.buffer[3].BIT.DOT_E=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3].BIT.DOT_G= 0;
  if(DAT)
   disp.buffer[3].BIT.DOT_G=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3].BIT.DOT_F= 0;
  if(DAT)
   disp.buffer[3].BIT.DOT_F=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2.BIT.DOT= 0;
  if(DAT)
   disp.ctrl_status2.BIT.DOT=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4].BIT.DOT_E= 0;
  if(DAT)
   disp.buffer[4].BIT.DOT_E=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4].BIT.DOT_G= 0;
  if(DAT)
   disp.buffer[4].BIT.DOT_G=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4].BIT.DOT_F= 0;
  if(DAT)
   disp.buffer[4].BIT.DOT_F=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5].BIT.DOT_E= 0;
  if(DAT)
   disp.buffer[5].BIT.DOT_E=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5].BIT.DOT_G= 0;
  if(DAT)
   disp.buffer[5].BIT.DOT_G= 1;
  while(SCK);  //jb SCK,$

  while(!SCK);  //jnb SCK,$
     disp.buffer[5].BIT.DOT_F= 0;
  if(DAT)
   disp.buffer[5].BIT.DOT_F=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1.BIT.T_TIME= 0;
  if(DAT)
   disp.ctrl_status1.BIT.T_TIME=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1.BIT.REP_ALL= 0;
  if(DAT)
   disp.ctrl_status1.BIT.REP_ALL=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Skip_1_clock();

  while(!SCK);  //jnb SCK,$
     disp.ctrl_status1.BIT.PAUSE= 0;
  if(DAT)
   disp.ctrl_status1.BIT.PAUSE= 1;
  while(SCK);  //jb SCK,$

  Skip_1_clock();

  disp.ctrl_status2.BIT.DISP_2_ROW = 1;
  if(disp.buffer[0].byte == 0x40)
  {
   State1 = 0x03;
   disp_stat(&load_str);
   disp.ctrl_status2.BIT.DISP_2_ROW = 0;
  }
  else
  {
   if(State1 == 0)
   {
    if(disp.buffer[2].byte == 0x5E)
    {
      disp_stat(&no_disk_str);
      disp.ctrl_status2.BIT.DISP_2_ROW = 0;
      goto disp2;
    }
    else
    if(disp.buffer[3].byte == 0x73)
    {
      disp_stat(&open_str);
      disp.ctrl_status2.BIT.DISP_2_ROW = 0;
      goto disp2;
    }
    else
    if(disp.ctrl_status1.BIT.PAUSE)
    {
      disp_stat(&pause_str);
      goto disp2;
    }
    else
    if(disp.ctrl_status1.BIT.A_B)
    {
     State2 = 0x03;
      disp_stat(&ab_str);
      goto disp2;
    }
    else
    if(State2 == 0x00)
    {
     if(disp.ctrl_status1.BIT.PLAY)
     {
       disp_stat(&play_str);
       goto disp2;
     }
     else
     if(disp.buffer[1].byte != 0)
     {
       disp_stat(&stop_str);
       goto disp2;
     }
     else
     {
      disp.ctrl_status2.BIT.DISP_2_ROW = 0;
       disp_stat(&nop_str);
       goto disp2;
     }
    }
    else
    {
     State2--;
    }
   }
   else
   {
    State1--;
    disp.ctrl_status2.BIT.DISP_2_ROW = 0;
   }
    disp_stat(&nop_str);
  }

disp2:
  buffer[0] = ' ';
  buffer[1] = ' ';
  buffer[2] = ' ';
  buffer[3] = ' ';
  buffer[4] = ' ';
  buffer[5] = ' ';
  buffer[6] = ' ';
  buffer[7] = ' ';
  buffer[8] = ' ';
  buffer[9] = ' ';
  if(disp.ctrl_status2.BIT.DISP_2_ROW)
  {
   if(!disp.ctrl_status1.BIT.S_TIME)
   {
    if(!disp.ctrl_status1.BIT.T_TIME)
    {
     if(!disp.ctrl_status2.BIT.R_TIME)
     {
      if(disp.ctrl_status2.BIT.DOT)
      {
       buffer[7]= 0x3A;
      }
     }
     else
     {
      buffer[4] = 0x2D;
     }
    }
    else
    {
     buffer[3] = 0x54;
    }
   }
   if(disp.ctrl_status2.BIT.DOT)
   {
    buffer[7] = 0x3A;
   }
   LED2LCD(disp.buffer[0].byte,&buffer[0]);
   LED2LCD(disp.buffer[1].byte,&buffer[1]);
   LED2LCD(disp.buffer[2].byte,&buffer[5]);
   LED2LCD(disp.buffer[3].byte,&buffer[6]);
   LED2LCD(disp.buffer[4].byte,&buffer[8]);
   temp = buffer[5]^0x20;
   if(temp == 0)
   {
    temp = buffer[6] ^ 0x20;
    if(temp != 0)
    {
     buffer[5] = 0x30;
    }
   }
   LED2LCD(disp.buffer[5].byte,&buffer[9]);
   disp_time();
  }
}
}
void LED2LCD(char src,char idata *dest_ptr)
{
char r6,i;
const char LED_num[]={
0x3f,0x06,0x5b,0x4f, //db 00111111B,00000110B,01011011B,01001111B
0x66,0x6d,0x7d,0x07, //db 01100110B,01101101B,01111101B,00000111B
0x7f,0x6f,0x00,0x40  //db 01111111B,01101111B,00000000B,01000000B
};

i=0;
for(r6 = 12;r6;r6--)
{
  if(src == LED_num)
  {
   *dest_ptr = LED_num;
   break;
  }
  i++;
}
}
void disp_stat(const char *ptr)
{
char r6,r7;

LCD_write_cmd(0x80|0x04);
r6=0;
r7=7;
do
{
  LCD_write_data(ptr[r6]);
  r6++;
}while(--r7);
}
void disp_time(void)
{
char *ptr;
char r7;

LCD_write_cmd(0xC0|0x03);
ptr=buffer;
r7=10;

do
{
  LCD_write_data(*ptr++);
}while(--r7);
}
//;*****************************
//;LCD初始化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10ms();
Delay_10ms();//延时15MS
Delay_10ms();
LCD_write_cmd_N(0x38);//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共三次
Delay_10ms();
LCD_write_cmd_N(0x38);
Delay_10ms();
    LCD_write_cmd(0x38);//显示模式设置(以后均检测忙信号)
    LCD_write_cmd(0x08);//显示关闭
    LCD_write_cmd(0x01);//显示清屏
    LCD_write_cmd(0x0C);//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_write_cmd(0x06);//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LCD读写
//;*************************************************
void LCD_write_cmd(char dat)
{
WAIT_LCD_IDLE();  //送控制字子程序(检测忙信号)
LCD_write_cmd_N(dat); //送控制字子程序(不检测忙信号)
}
void LCD_write_cmd_N(char dat)
{
LCD_RS = 0;  //RS=0 RW=0 E=高脉冲
LCD_RW = 0;
LCD_DATA = dat;
LCD_E = 1;
_nop_();
LCD_E = 0;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写字符子程序
{
WAIT_LCD_IDLE();
LCD_RS = 1;               //RS=1 RW=0 E=高脉冲
LCD_RW = 0;
LCD_DATA = dat;
LCD_E = 1;
_nop_();
LCD_E = 0;
}
void WAIT_LCD_IDLE(void)
{
LCD_DATA = 0xff; //正常读写操作之前必须检测LCD控制器状态
LCD_RS = 0;   //RS=0 RW=1 E=高电平
LCD_RW = 1;
LCD_E = 1;
do
{
  _nop_();
}while(LCD_DATA & 0x80);//DB7:0  LCD控制器空闲;1  LCD控制器忙
LCD_E = 0;
}
//;********************************************
void delay_10ms(void)
{
char r7,r6;

for(r7=100;r7;r7--)
{
  for(r6=100;r6;r6--);
  _nop_();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