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11D3P6采用SWD方式下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7-01-04):
采用的是TSSOP-14封装的MCU,只能采用SWD模式下载调试,纠结一直下不进去程序

楼主 在吗?
楼主 能不能把这个芯片的CUBE发给我 急用谢谢了

楼主:
解决办法:

1、先确认目标板上电。
2、先长按住目标板上的复位键,再点击 Settings,再松开目标板上的复位键。
3、此时KEIL打开Settings的设置对话框,请确认有SWD的内容后,再进行下一步。
4、将目标板断电,重新上电。
5、先长按目标板的复位键,再点击仿真或者下载按钮,再松开复位键。
      注:这里点仿真到松开复位键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每次点了仿真键到松开复位键的时间每次都不同,在某一个点时,就可以进入仿真或者下载程序了。板子就恢复正常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程序里一定要避开对GPIO13\GPIO14的配置。

网友A(2018-03-06):
我遇到的问题是提示“Error_Flash Download Failed-_Cortex-M3+”,很奇怪,暂时还没解决。
个人感觉是擦FLASH失败。

网友B(2018-06-13):
这是因为L011芯片有一种特殊的空检测机制,第一次写入时如果为空时会写不进去,可以通过飞线将NRST引到J-LINK上的NRST脚上,就可以进行写入了,第一次写入后就不必再接NRST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L011芯片有一种特殊的空检测机制,第一次写入时如果为空时会写不进去,可以通过飞线将NRST引到J-LI ...

还有这个操作,涨见识了。

网友D:
没检测到芯片啊,用NUCLEO板卡自带的SWD

网友E(2019-06-17):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L011芯片有一种特殊的空检测机制,第一次写入时如果为空时会写不进去,可以通过飞线将NRST引到J-LI ...

麻烦问下,L011,每次启动多需要手动复位才可以运行,这种情况您碰到过吗

先看一下复位引脚上接的什么,对地100nF电容还是复位芯片,有没有虚焊,如果正常,再看看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TrueStudio和IDE之类的编译器有Debug模式,会把断点编译在程序里面写进去,启动就会停在断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