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和STM32替换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7-01-04):
请问哪位知道STM32F103C8T6的HEX能直接烧录进GD32F103C8T6吗?可以直接用STM32的编程器烧吗?烧进去后可正常运行吗?

网友A:
1.用BOOTLOADER烧没问题
2.用STM32的烧录器烧录可能会有问题
3.如果代码不修改,直接烧录的话可能会运行有问题

网友:
直接可以用,就是改一下设置外部晶振等待时间,不改问题也不大,但是有时候主频会没设置好.其它一点都不用改,直接用.

网友:
GD103系列和ST101 102 103 都是兼容的.我们产品都是直接烧进去就好了.不过GD 速度会快一些.

网友B:
移植OK了的,就没啥问题了哈

网友C:
移植的时候注意一下细节的问题的就可以的

网友D:
烧录进去没任何问题的,
至于运行是否有问题,请参考这个文件, 如果没有用到不同的位置, 不会有问题,否则就要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BOOTLOADER烧没问题
2.用STM32的烧录器烧录可能会有问题
3.如果代码不修改,直接烧录的话可能会运行有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录进去没任何问题的,
至于运行是否有问题,请参考这个文件, 如果没有用到不同的位置, 不会有问题,否则就要 ...

谢谢了

网友E:
两边的库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烧录进去没任何问题的,
至于运行是否有问题,请参考这个文件, 如果没有用到不同的位置, 不会有问题,否则就要 ...

这个我下载下来的先看下的,,谢谢分享。

网友G:
的先编译OK的才可以烧录的哈

网友H:
这两个是有差异的,,不能直接烧录的,,

网友H:
需要先进行简单的移植编译OK后就可以的

网友E:
这个可不是小问题的哈,,直接的烧写的不可以的,,也没见到过的

网友E:
虽然是内核一样,但是外边的相关寄存器的设计的还是会有少许区别的

网友I:
楼上各位的也说了,,我就不再重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