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选择fpga

楼主(2017-01-04):
我需要一款fpga,要有adc(八位就行)和dac,有温度传感器,有晶振(几兆就行),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貌似真没有

网友B:
FPGA不带adc 的和 DAC, 楼主是要FPGA开发板  ,淘宝上有很多的。

网友C:
有ADC,DAC,几兆的晶振,还要有温度传感器。。那么问题来了,楼主为什么要用FPGA?

网友D:
只要这个需求普通的单片机加外围就能实现了,为什么要用FPGA?

网友E:
Lattice的PM2有AD、温度传感器,但是没有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