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哪个厂家的型号可以替换ATMEL的

楼主(2017-01-04):
ATMEL的AT91M55800A-33AU
哪个厂家的可以替换,要求尽量引脚一致

楼主:
规格书如下

网友A:
要求尽量引脚一致,这个不好办吧!外围接口一致还好办......

网友B:
只有看看ATMEL自家有没有后续产品pin to pin的,毕竟你的主控已经很老了,比我接触最早的ARM7还要早,有没有10年?估计快停产了吧。

网友C:
这产品太老,要找到相对应的确实不容易。建议没有停产就继续用吧。

网友D(2017-02-06):
这种芯片有备货的啊,我们专营ATMEL的,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啊! 0755-82558247 斐熙电子程**

网友C(2017-03-08):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有备货的啊,我们专营ATMEL的,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啊! 0755-82558247 斐熙电子程** ...

有备货?

网友E:
换掉吧,ATMEL的芯片现在价格高,这种老型号还不好找货,没有性价比,换掉一劳永逸

网友F(2017-04-07):
STC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