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电源是阻容降压,单片机读取湿度传感器的值

楼主(2017-01-04):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湿度传感器的项目,数字型湿度传感器(单总线),一开始用全桥的整流阻容降压电源试过是可以的,呼叫传感器,传感器有应答,且正常,但是后来改了电路,并且单片机也换了(之前是STC的,现在用的是合泰的单片机),但是给传感器起始信号后传感器无应答,时序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后来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发现偶尔会有应答的波形,但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低电频(低电平的时候无法拉低),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用ICP烧录的电源的话也就是线性电源就正常,不知是电路哪里的原因,(难道是因为纹波太大了???)

楼主:
希望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先用低压调,通过后再上高压,RC降压成9~12V,然后用低功耗的LDO稳压

网友B:
1/j将电源处理稳定;
2/在读应答时,把端口上拉打开;

网友C:
先把电源处理好,降低纹波

网友D:
传感器是I2C的? 串个200ohm电阻,看看是不是时序电平冲突了? 51单片机默认OC输出,你是不是还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源处理好,降低纹波

降低纹波具体有哪些实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是I2C的? 串个200ohm电阻,看看是不是时序电平冲突了? 51单片机默认OC输出,你是不是还MCU了? ...

传感器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单总线,第二就是I2C的,我使用单总线的,时序电平冲突?应该不科能,因为我是两秒读一次的,所以等待应答的时间有1s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源处理好,降低纹波

对应我上面 的电路怎样处理降低纹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单总线,第二就是I2C的,我使用单总线的,时序电平冲突?应该不科能,因为我 ...

你的主机的高电平的驱动能力说多少? 总线是真正的悬空么? 上拉10k,下拉30k,高电平应该不少Vcc,但是仍然是高电平。

楼主:
终于调好了,不是电路问题,不是时序问题,我把系统时钟换成8M 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