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 IO接5V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7-01-04):
我现在的MCU是5V供电的,但CC2541是要求小于3.6V供电的,我的做法是弄个LDO把5V降到3.3后,再给CC2541供电,然后两者再通过 RX,TX通讯,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建议rx\tx分别串一个电阻.
当然了,最好还是使用电平转换ic

楼主:
直接这样用会损坏CC254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这样用会损坏CC2541吗

不一定会坏。但官方不保证不损坏

网友B:
这个最好通过转换芯片。

网友B:
你这样控制没尝试过,最好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C:
推荐SN74ALVC164245

网友C:
你这样设计成本不是很高了,SN74ALVC164245这个可以使用。

网友D(2017-02-04):
电平转换芯片SN74ALVC164245

网友D:
如果通过三极管直接驱动也可以。

网友E: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传输数据。

网友E:
楼主使用电源芯片效果不如转换芯片。

网友F:
楼主的电源电平转换怎么样?

网友F:
为什么不使用三极管转换电平呢

网友G:
完成3.3V和5V电平的双向转换用的

网友F:
使用电池供电

网友F:
宽泛的电源电压范围 (2V - 3.6V)

网友H:
这样的电源稳定吗?

网友H:
5V电平容易烧毁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