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群脉冲过不去现象为LCD花屏。

楼主(2017-01-04):
正的没事,一到负的就花屏了。电源串磁珠,信号线并联电容作用很小,该怎么办?

网友A:
看什么接口的,RGB的话,几个行列同步信号串一些RC或者磁珠会有效果

网友B:
是电源端口的EFT测试吗? EFT是共模干扰, 可以考虑共模电感;另外LCD和主板是怎么连接的,如果连线太长可以在LCD近端的电源加一些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