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输出端电流大小在手册中看哪个?

楼主(2017-01-04):
sink   source,看哪个电流值?比如输出14脚的电流。

网友A:
红色线圈起来的,那是最大值。实际值由输出端电压和负载电阻决定。

网友B:
sink:吸收电流值
source:输出电流值
具体看外部电路的接法,如果外部类似上拉电阻,那么电流就是从电阻流向运放,此时最大电流值看sink值;如果负载是下拉电阻的形式,那么就是输出电流值,看source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