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E模块问题

楼主(2017-01-04):
各位前辈我想问下,我有3块ESP8266串口wife模块,我想问下,我把其中2块设成STA模式,1块设成AP模块,那我想问下,当那2块都连接到AP模式的那一块模块中,那那2块sta方式的能不能互相通讯,是不是当一块sta模式的要和另一块sta模式的通讯时,数据传输顺序是  STA模块1->AP模块 ->STA模块2  或   STA模块2->AP模块 ->STA模块1

网友A:
WIFE不可以串起来分享,WIFI是可以的

网友A:

WIFE不可以串起来分享,WIFI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E不可以串起来分享,WIFI是可以的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网友B:
数据传输顺序是  STA模块1->AP模块 ->STA模块2  或   STA模块2->AP模块 ->STA模块1

网友C:
可以通过AP交互,也可以直接交互,看节点布置和信号场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