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问题

楼主(2017-01-04):
我现在做了个工装板,工装板之间是通过RS485总线连接的,地址的分配是通过拔码开关给出的,现在我想通过上位机下发一条指令来获取工装板的地址,工装板的地址最多支持16个,请问怎么编程?是通过轮询问答方式吗?

网友A:
通过轮询问答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轮询问答方式

具体怎么操作?是重新定义一条指令,然后发给工装板,牵扯到协议吗? 我是小白

网友A:
需要简单的协议,上位机发一条包含地址的指令,符合地址的工装板返回相应数据。注意要有校验,避免数据有误

网友B:
RS485已经决定了半双工了,所以只能轮询了......

网友C:
可以依次由主机发出地址为0H-FH的查询指令,如果有回应,说明具有该地址的从机,登记一下就是。完成查询后,根据登记结果轮询。

网友D(2017-02-04):
以前做过类似的,轮询就可以!比如上位机每1s发送一帧数据--地址,功能码,校验数据(校验方法需自己选).0x01,0x11,0x5A.如果工装板地址为1,则返回0x01,0x11,0x5a,上位机收到数据则知道工装板地址为1.如果无返回,下1s发送0x02,0x11,0x5A。上位机发送16次仍然无返回,则无工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