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32.768kHz的外部晶振,是否可以做红外解码?

楼主(2017-01-04):
使用32.768kHz的外部晶振,可以做红外解码?
单片机是 EM78P153 或者 类似的单片机。

P60/INT   做红外接收引脚

网友A:
大概看了看手册,你32k晶振的情况下,只要解码红外的外设可以运行,就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的。一般的mcu内部都有倍频电路,实际运行时钟频率会比32.768kHz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看手册,你32k晶振的情况下,只要解码红外的外设可以运行,就可以的。 ...

你好,目前是EM78P153B 这个单片机,P60(INT) 接收红外信号 。你看按什么思路可以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一般的mcu内部都有倍频电路,实际运行时钟频率会比32.768kHz高很多

您好,非常感谢! 我目前用的这个单片机是,EM78P153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看手册,你32k晶振的情况下,只要解码红外的外设可以运行,就可以的。 ...

这个IC的 P60做红外接收引脚的

网友C(2017-12-23):
这个单片机有外设,专门解码红外吗?

网友D(2021-05-26):
红外编解码芯片可以选YiRTX05E,SOP8封装,自学习所有红外遥控,串口控制,简单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