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

楼主(2017-01-04):
请教,哪位大师能提供这种电能输出的电路(见图),希望能够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功率在三十瓦左右就可以,几十K频率,可以不精确。多谢多谢。

网友A:
N-MOS与P-MOS组成甲类推挽输出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与P-MOS组成甲类推挽输出可以实现

谢谢您的点拨,如果有典型的线路图给出就太好了。在下以为,N-MOS与P-MOS组成甲类推挽作为功率输出没有问题,问题在信号建立。

楼主:
可能有点麻烦哦

楼主:
论坛清静

网友B:
买一台这样的电源不久行了

楼主(2017-02-07):
引用 网友B:
买一台这样的电源不久行了

真的没有找到.能否提供路径?谢谢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没有找到.能否提供路径?谢谢先

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