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C39J84产生方波占空比设置出现问题,求解!

楼主(2017-01-04):
试图用DAC39J84EVM做一个任意波形发生器,在产生方波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当我给30M方波数据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但是给80M方波的数据的时候,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占空比是相反的,我给的25%占空比的方波波形数据,但是DAC出来的是75%占空比的方波,给12.5%,出来的是87.5%占空比的。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么,多次确认,波形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在HSDC软件里面看到的波形是对的上数据的。

知道的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A:
没用过,不了解。
你贴一段相关文字比较好,或者手册。

一般来说,手册出错误的情况极少。
注意我用的“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