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加载时声响什么原因

楼主(2017-01-05):
异步电机恒转速调速,空载时声音是均匀的,此时加载,且负载在不断变化,此过程实时转速在振荡,而且明显听到电机的声音音调在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是转速变化造成的,还是电流变化造成的?请多指教~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震动造成的声音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震动造成的声音变化

声音录了下来,见附件,加负载变化时能听出来。

网友B:
楼主异步电机的声音听的少了,我听了5年,这个声音不必管它,负载变化时电机就是会发出声音来的。如果非要说从哪里来,我的理解是电机的轴承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异步电机的声音听的少了,我听了5年,这个声音不必管它,负载变化时电机就是会发出声音来的。如果非要 ...

恩,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