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钳位晶体管

楼主(2017-01-05):
肖特基钳位晶体管,肖特基与晶体管接入方式不是应该如第一幅图所示吗?我参考了一个电路图,对它分析,不知道肖特基起什么作用?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这个spi信号SDI、CS、SCKL是单片机经过隔离芯片出来到从芯片的,我觉得可以直接从隔离芯片接到从芯片,也经过验证通信是可行的,但是这个设计中间加了上面的这一块电路做了电平倒相,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考虑,多谢啦!
对该电路做了一下测试,遇到了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对SPI信号加一串幅值为5V,宽度200uS的脉冲输入,在输出端可测得一个倒相的脉冲信号,如图1所示;但如果SPI加一个基准电平5V,下拉0V,宽度200uS的脉冲输入时,在输出端测不到输出,即三极管一直处于闭合状态,如图2所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在若干板块提出了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