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未烧写程序空白部分擦除是写 0xFF 还是0x00

楼主(2017-01-05):
(无正文)

网友A:
00比FF更好。因为:
FLASH存储器的特性就是为1的位可以改成0,而不能把为0的位改成1。每个字节可以单独从0xFF改写成任意值,但不能从0x00改成别的值。要想把为0的位改成1,只能整块擦除成全1。——这个特性任何一家的FLASH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FLASH中的00比FF更稳定、更不易改变。

楼主:
关键NXP的片子PCF7961擦除后是全00

网友B:
擦除后,应该都是0xF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 擦除软件 都可以 自己设置 为 00,或者 FF 。

汽车电子级别的 NXP系列是00 不知道到底哪个好,有的说00好 因为写的时候要改成FF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