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技术指点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1-05):
上面的是底视图,是把器件实物翻过来,从底面(有引脚的那一面在上,丝印的那一面在下)的引脚顺序。
下面的是封装图,如果画PCB的封装,是应该按下图画的。

网友B:
亲,您现在清楚了么?若是还有疑问,可联系我司FAE同事:020-38601850-8887蔡工

楼主:
各位  搞清楚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