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ZGT6访问SPIflash W25N01GVZEIG,部分数据有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7-01-05):
我通过STM32的SPI口读写W25N01GV这个spi FLASH,每次写入数据前,都进行擦除。在数据量很小的时候,读写都正常。继续写入数据(不擦除,不覆盖前面数据),大概到0x0260区域附近,之前读写都正常的数据,现在读出,发现部分位不对了(比如aa,读回来是a8或2a等)。
如果继续写入数据(不擦除,不覆盖前面数据),写入的数据越多,读回来的数据,错误也越多,比较随机,之前读写正常的数据,错误也越来越多。
实测波形,发现spi flash输出的信号和ARM读到的数据是匹配的,也就是说,现在读到的数据错误与flash输出是匹配的,应该是flash输出有问题。
整片擦除和部分擦除,都试过,问题依旧。
硬件上,电源、时序都正常。
请问,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是啥?程序配置不对吗?谢谢!!

网友A:
多焊几块板子测试下;

或者程序做些处理,每次写入后,再读出,如果发现不对,再写入一遍;
或者降低读写速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焊几块板子测试下;

或者程序做些处理,每次写入后,再读出,如果发现不对,再写入一遍;

速度很慢,时钟才1M多。
现在测试,少量写入后,读出ok,然后继续向后写,读出可能就有错。大概500多字节,就可能出错了。都是写入AA或55,写入同一个数。

楼主(2017-02-08):
引用 楼主:
速度很慢,时钟才1M多。
现在测试,少量写入后,读出ok,然后继续向后写,读出可能就有错。大概500多字节 ...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网友B:
能给驱动源码参考下吗?

网友C(2017-08-19):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您的W25N01GVZEIG的驱动呀?发我QQ邮箱好吗?QQ:981982944@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焊几块板子测试下;

或者程序做些处理,每次写入后,再读出,如果发现不对,再写入一遍;

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很慢,时钟才1M多。
现在测试,少量写入后,读出ok,然后继续向后写,读出可能就有错。大概500多字节 ...

能否共享一下W25N01GV的驱动?

网友C:
楼主有驱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很慢,时钟才1M多。
现在测试,少量写入后,读出ok,然后继续向后写,读出可能就有错。大概500多字节 ...

能否发个驱动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

如何搞定的?能否共享一下驱动看看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很慢,时钟才1M多。
现在测试,少量写入后,读出ok,然后继续向后写,读出可能就有错。大概500多字节 ...

我的芯片时钟频率是8M,分频后SPI通信为100k,是否会影响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

你好

网友C:
把SR2寄存器的ECC功能关掉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

楼主您好。想请问一下,W25N01GVZEIG只能按块擦除吗?数据手册上没有按页擦除或其他方式擦除的命令。要是每次写之前都按块擦除的话,mcu哪有这么大的RAM来保存擦除之前的数据呢?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