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s的vcap引脚电平问题

楼主(2017-01-05):
用的stm8s003f3,vcap引脚接了104电容,测的电压一直是3.8V,应该是1.8V不是吗
想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楼主:
NRST接的电容的电压也是3.2V,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vcap  不知道,nrst低电平复位,3.2v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ap  不知道,nrst低电平复位,3.2v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网上有直接短接到5V供电就可以的,但是我短接也没有效果

下载程序一直显示
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stm8 用stvp烧录程序的时候是会复位的,所以nrst管脚你应该是用一个4.7~10k的上啦电阻而不是直接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 用stvp烧录程序的时候是会复位的,所以nrst管脚你应该是用一个4.7~10k的上啦电阻而不是直接接5v ...

你好,我接了一个上拉电阻,是后来短接试了一下,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现在能不能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现在能不能烧录?

现在不能烧录,显示连接不上设备,让检查swim

网友A:
如果有其他板子,可以对比查问题。

网友B:
内部稳压器坏了吧;

另外最好是大小电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稳压器坏了吧;

另外最好是大小电容并联;

就是vcap接出来并两个电容吗?请问多大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vcap接出来并两个电容吗?请问多大合适?

当然和普通的LDO差不多啊;
你可以22uf和0.1uf电容并联;

如果复位啥的都没问题的话;

可能要换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和普通的LDO差不多啊;
你可以22uf和0.1uf电容并联;

好的谢谢!

网友C:
vcap手册有写你电容小了
用105瓷片 尽可能的距离引脚近
NRST 一个104对地即可

网友D:
楼上正解,VCAP引脚需要接一个至少1uf以上的电容,你的电容小了。

网友E:
它内部有调压器的,这个vcap应该从datasheet(我记得用户手册也有)。
用多大的电容,在电源部分的block那里就说明了,不能乱用,否则造成芯片不稳定。

这个我在stm32中碰到过。

网友F:
电容容量用的不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似乎记得这个电容应该在1uF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ap手册有写你电容小了
用105瓷片 尽可能的距离引脚近
NRST 一个104对地即可

哦哦好的   我换个105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VCAP引脚需要接一个至少1uf以上的电容,你的电容小了。

恩谢谢 我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谢谢 我换一个试试

换了个2.2uF的电容,依旧是Vcap=3.2V,烧不进去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个2.2uF的电容,依旧是Vcap=3.2V,烧不进去程序

那你布线问题吧
还有ged连接良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布线问题吧
还有ged连接良好么

啊发现了pcb上有个地没接好
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