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我用泰克函数发生器为irf640n提供方波,为什么失真了

楼主(2017-01-05):
我用泰克函数发生器为irf640n提供方波,为什么失真了

网友A:
你的函数发生器内阻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函数发生器内阻比较大。

跟接地有关吗?我把函数发生器的输出的地与板子上的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接地有关吗?我把函数发生器的输出的地与板子上的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需要怎么解决呢 ...

你的接地正确。

波形上升下降沿倾斜的问题,应该在信号源与MOS管之间加一级缓冲级,或者叫驱动级。缓冲级电压增益不必高,甚至增益为1也可以,但输出阻抗必须小,能够瞬间输出足够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地正确。

波形上升下降沿倾斜的问题,应该在信号源与MOS管之间加一级缓冲级,或者叫驱动级。缓冲 ...

给大神个赞

网友B:
函数发生器输出阻抗为50欧姆,输出阻抗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