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内部flash是nadflash还是norflash?

楼主(2017-01-05):
面试的时候,有些面试官会问 stm32片内Flash是何种Flash的问题,仔细查找资料也没看到答案。 请教高人stm32内部flash是nadflash还是norflash?

网友A:
。。。这面试题。。我得挂

网友B:
必须是norflash啊

网友C:
真心不懂这些

网友D:
用排除法也知道,nand flash擦写次数少,而且存在坏块的问题,肯定不是了。

网友E:
norflash读取速度更快;而且没有位翻转问题;所以选norflash

网友F:
norflash可以运行代码,nandflash就不行了

网友G:
norflash   直接接在三总线上,可以直接运行代码,nand不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