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结构值堆栈的C语言实现

楼主(2017-01-05):
本文实现数据结构中堆栈的C语言实现。栈是一个后进先出的数据结构,它的作用是将对象序列进行反转。OK,废话少说,我们来看看如何用C语言实现一个堆栈吧。
1.首先,定义堆栈的数据结构,由于我们使用C语言实现,所以使用struct来定义堆栈的数据类型:
typedef int ElemType;      //堆栈中的元素数据类型
#define MaxSize (256)              //堆栈所能容纳的最大元素个数
#define ERROR  (0XFFFFFFFF)
typedef srtuct
{
      ElemType data[MaxSize];
      int top;                              //栈顶指针
}Stack,*PStack;

2.堆栈的操作主要有入栈(push)和出栈(pop)两个操作,其它操作还有创建堆栈,判断栈空,判断栈满,返回栈中当前的元素个数等等。OK。下面我们一一实现他们。
(1)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堆栈,很简单,直接定义即可:Stack st;因为初始时栈是空的,所以将栈顶元素设置为-1,即st.top=-1;
(2)入栈操作的实现:
void push(Stack* st,ElemType e)
{
    if(isFull(st))//判断栈是否已满
    {
        printf("栈已经满\n");
        return;
    }

    //栈没有满则入栈
    st->data[++(st->top)] = e;

}

(3)出栈操作:
ElemType pop(Stack* st)
{
    if (isEmpty(st))//判断栈是否已空
    {
        printf("栈已经为空!\n");
        return ERROR;  //返回错误标志
    }

    //栈没空,则出栈
    return st->data[(st->top)--];
}

(4)辅助函数的实现:
//判断栈是否已满
uint8_t isFull(Stack* st)
{
    return (st->top == MaxSize-1) ? 1 : 0;
}

//判断栈是否已空
uint8_t isEmpty(Stack* st)
{
    return (st->top == -1) ? 1 : 0;
}

//输出栈中的元素,但不出栈
void print(Stack* st)
{
    int index = st->top;
    while(index >= 0)
    {
        printf("%d ",st->data[index--]);
    }
}

(5)测试结果:
int main()
{
    Stack st;
    st.top = -1;
    push(&st,1);
    push(&st,2);
    push(&st,3);
    push(&st,4);
    push(&st,5);

    print(&st);
    return 0;
}

输出:5 4 3 2 1

OK,到此,我们的堆栈就实现好了。有面向对象基础的朋友可以试着将栈封装起来。本文的栈使用顺序存储的方式,也就是用数组对对数据进行存储,栈的空间是有限的,灵活性不够。下个博文我将使用链式存储来实现,这样栈的空间就有可能达到程序中所有可用的内存了。本文属于原创,转载请标明出处,有错误请各位朋友指正。蟹蟹!

网友A:
听说童子同学快毕业找工作了,加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栈是一个典型的对象,而且在一些处理领域比较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童子同学快毕业找工作了,加油啦

蟹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堆栈是一个典型的对象,而且在一些处理领域比较常用……

有空我补充C++的实现

楼主:
帖子的标题有个字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8420-1-1.html

C++里用了模板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的类型,C语言里为啥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里用了模板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的类型,C语言里为啥不用呢?

C语言不支持模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C语言不支持模板啊

不支持就不能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就不能实现了吗?

这个没试过,您可以试试。我一般会这样做:typedef int ElemType; 你可以将int改成你想要的数据类型。蟹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就不能实现了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8420-1-1.html你可以看看这个,这是C++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试过,您可以试试。我一般会这样做:typedef int ElemType; 你可以将int改成你想要的数据类型。蟹 ...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实现2个stack,针对不同的类型,我就需要把代码复制一份?
这个的回答是你考虑之后的吗?如果是的话,我告诉你怎么实现,如果没考虑过的话,那估计你也没兴趣知道怎么实现,呵呵
我还没告诉你方案,干嘛谢我?

另外,代码一般都会有适用范围,你的代码,在抢占式多任务环境下,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实现2个stack,针对不同的类型,我就需要把代码复制一份?
这个的回答是你考虑之后的 ...

第一个问题先让我再想想啊。第二个问题:多任务环境下,数据的同步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实现2个stack,针对不同的类型,我就需要把代码复制一份?
这个的回答是你考虑之后的 ...

不会是用宏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实现2个stack,针对不同的类型,我就需要把代码复制一份?
这个的回答是你考虑之后的 ...

或者用void*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会是用宏来实现吧

真是用宏实现的话,我确实不敢兴趣,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是用宏实现的话,我确实不敢兴趣,哈哈~~~

堆栈、fifo等基本功能,实现起来确实非常简单
但是单独拿出一个stack的实现,其实没啥意义

不过比较好奇,为啥对宏模板不感兴趣?
你知道宏模板的有点和缺点,在什么情况下适合使用吗?
任何代码,都有适用的环境,关键就看开发人员是否知道优缺点,才能在适合的环境下选择适合的代码

呵呵,我只是随便说说,你没兴趣的话,我就不乱引导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堆栈、fifo等基本功能,实现起来确实非常简单
但是单独拿出一个stack的实现,其实没啥意义

您这么说,我瞬间有兴趣听您的指点,请大神赐教,以前我基本上都是接触顶层的应用,大部分时间再用Java,最近才刚刚接触C语言。对C语言理解得不深,还需努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么说,我瞬间有兴趣听您的指点,请大神赐教,以前我基本上都是接触顶层的应用,大部分时 ...

做APP开发吗?做APP开发的话,为啥要接触C语言?
其实,不同的语言,对开发人员的逻辑能力要求都是类似的,java能力强的话,学习C语言也不会太难,只是需要一定时间积累经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APP开发吗?做APP开发的话,为啥要接触C语言?
其实,不同的语言,对开发人员的逻辑能力要求都是类似的 ...

做过APP。老板要搞嵌入式,所以的看看,请大神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过APP。老板要搞嵌入式,所以的看看,请大神指点。

很少看到APP转嵌入式的,不过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就贴一些代码
你能想到宏的方式,估计你也大概猜到会是这么实现了吧

好处是不需要黏贴复制,直接在C语言中使用类似模板的功能;坏处是,这些代码基本没办法调试
具体就不做说明了,只是简单的通用内存池的实现

void vsfpool_init(struct vsfpool_t *pool)
{
        memset(pool->flags, 0, (pool->num + 31) >> 3);
}

void* vsfpool_alloc(struct vsfpool_t *pool)
{
        uint32_t index = mskarr_ffz(pool->flags, (pool->num + 31) >> 5);

        if (index >= pool->num)
        {
                return NULL;
        }
        mskarr_set(pool->flags, index);
        return (uint8_t *)pool->buffer + index * pool->size;
}

void vsfpool_free(struct vsfpool_t *pool, void *buffer)
{
        uint32_t index = ((uint8_t *)buffer - (uint8_t *)pool->buffer) / pool->size;

        if (index < pool->num)
        {
                mskarr_clr(pool->flags, index);
        }
}

// pool

struct vsfpool_t
{
        uint32_t *flags;
        void *buffer;
        uint32_t size;
        uint32_t num;
};

#define VSFPOOL_DEFINE(name, type, num)                        \
        struct vsfpool_##name##_t\
        {\
                struct vsfpool_t pool;\
                uint32_t mskarr[((num) + 31) >> 5];\
                type buffer[(num)];\
        } name

#define VSFPOOL_INIT(p, type, n)                        \
        do {\
                (p)->pool.flags = (p)->mskarr;\
                (p)->pool.buffer = (p)->buffer;\
                (p)->pool.size = sizeof(type);\
                (p)->pool.num = (n);\
                vsfpool_init((struct vsfpool_t *)(p));\
        } while (0)

#define VSFPOOL_ALLOC(p, type)                                \
    (type *)vsfpool_alloc((struct vsfpool_t *)(p))

#define VSFPOOL_FREE(p, buf)                                        \
        vsfpool_free((struct vsfpool_t *)(p), (buf))

void vsfpool_init(struct vsfpool_t *pool);
void* vsfpool_alloc(struct vsfpool_t *pool);
void vsfpool_free(struct vsfpool_t *pool, void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少看到APP转嵌入式的,不过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就贴一些代码
你能想到宏的方式,估计你也大概猜到会是 ...

老板逼的,没办法啊。哇塞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来一个更加过瘾的:
https://github.com/versaloon/versaloon/blob/master/dongle/firmware/Interfaces/A ...

哈哈,这得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