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气压测量实验

楼主(2017-01-05):
气压测量实验

      下面介绍一种基于虚拟仪器的气压测量实验。实验中使用HK USB_DAQ_V83 数据采集卡作为硬件平台,并编写了Labview 测试程序。
1 硬件结构
  1.1 气压传感器

      实验中使用5 PSI-D-PRIME-MV 气压传感器。该传感器电源电压5V,测量范围0-5PSI,输出范围60mV。该传感器具有1%的测量精度。

图1 气压传感器

  1.2 数据采集卡
      HK USB_DAQ_V83 数据采集卡是一款多功能USB 接口采集卡。该采集卡具有16 路单端或8 路差分模拟输入,16bit 分辨率,480Ksps 采样速率。另外,该采集卡还具有模拟输出、双向
IO、计数器、PWM 等功能。

图2 数据采集卡

  1.3 系统结构

图3 系统框图

  2 程序说明
      程序部分基于Labview 平台,配合采集卡附带的dll 程序库,使得编程十分简单。

图4 程序流程图

      程序的主体是一个循环结构,每隔500ms 执行一次。执行时首先使用采集卡ad_continu 函数配置连续采集参数,包括差分采集、采集通道、采样频率等参数设置。采集参数在前面板进行显示。
然后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主要是多次采集计算平均值,以此来减少误差。经过处理后的数据再经过计算便可以得到传感器的压力值。

压力P=V*5/0.06

      其中V 是采集卡采集到的电压值,单位是伏。P 是气压,单位是PSI.
      另外,传感器在不受压力时输出有一定的失调电压。因此,在程序中需要将其减去。在传感器不受压力时按下校准按钮,程序记录此时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在传感器正常测量时,程序将减去这个失调电压,从而达到
校准目的。

图5 程序框图

图 6 前面板设计

程序文件和实验指导书,欢迎下载。

网友A:
此DAQ贵不?

楼主:
700算不算贵..?

网友B:
如果带各种驱动的话,不算贵啊。

网友B:
不过样子可以做的再耐看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带各种驱动的话,不算贵啊。

良心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带各种驱动的话,不算贵啊。

有各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样子可以做的再耐看一点。

哈哈

楼主:
我的锅,,是1099

网友C(2022-05-03):
这个DAQ在哪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