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转】Altium Designer使用技巧总结

楼主(2017-01-05):
1、设定PCB板的大小

①选择keep-out layer层,选择Place/Line画出板子的形状和大小(一定要是封闭图形)。画出你想要的封闭图形。

②点击design-> board shape ->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板子形状已经变成你画的那种形状,其他地方变成了灰色。

2、覆铜

(1)覆铜的目的:①增大底线的导电面积,降低电路由于接地而引入的公共电阻

②增大地线网路的面积,可提高过大电流的能力和抗干扰性能

(2)死铜(Dead Copper):孤立的,没有和电路的GND连接起来的铜,它没有任何作用

通常覆铜时会选择删除,也可以将死铜通过过孔连接到GND,起到屏蔽作用,这里推荐尽量使用过孔,增大覆铜面积

补充:

滴泪:很怪的名词,指焊盘与连接导线间添加一个像水滴一样的导线,一般用在单面板中,作用是加固焊盘,使得在拆焊元件时,焊盘不容易烫坏掉落。

网友A:
这些软件越来越大了。

网友B:
学习了,下次用的时候试试

网友C:
死铜(Dead Copper):孤立的,没有和电路的GND连接起来的铜,它没有任何作用
有时候也见到PCB上专门做了这些,用于作为垫子使用。

网友D:
最近感觉论坛好奇怪。

网友E:
覆铜的目的:①增大底线的导电面积,降低电路由于接地而引入的公共电阻

网友F:
有的公司专门有个做这一块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