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 SD卡中的FAT32文件系统

楼主(2017-01-05):
说明:

MBR :Master Boot Record ( 主引导记录)

DBR :DOS Boot Record ( 引导扇区)

FAT :File Allocation Table ( 文件分配表)

硬件:本文SD卡为Kingston 4GB,FAT32格式,簇大小4KB,每扇区512字节。

第一章 硬盘结构与SD卡结构1.1 硬盘介绍1.1硬盘结构

如果你熟悉硬盘结构跳过本节。下图是硬盘的结构,如果你只是为了学习SD卡FAT32文件系统的话,这里你只需要注意硬盘排序结构:主引导记录(MBR)—引导扇区—数据—引导扇区—数据。

图1

1.2 MBR分析

MBR(Main Boot Record 主引导记录区)放置在硬盘物理地址0的地方。总共512字节的主引导扇区中,MBR只占用了其中的446个字节,另外64个字节交给了 DPT(Disk Partition Table硬盘分区表),最后两个字节“55,AA”是分区的结束标志。DPT由4个分区表组成,每个16字节。下图中以以硬盘的MBR图,粉红色为硬盘分区表。

图2

对于我们来说,更关注硬盘分区表表中红色区域:下图为硬盘分区表详细说明 。如果要对SD卡、U盘等分多个区,DPT的内容就表示各个区的偏移地址和大小。

起始地址
字节数
描述
0x1BE
可引导标志,0x00不可引导,0x80可引导
0x1BF~0x1C1
分区起始CHS地址(CHS=磁头、柱面、扇区),起始地址
0x1C2
分区类型
0x1C3~0x1C5
分区结束CHS地址
0x1C6
从磁盘开始到该分区开始的偏移量(分区起始LBA地址Little-endian顺序)
0x1CA
总扇区数(Little-endian顺序)

图3

SD结构SD卡没有分区,默认就是一个分区。首先用WinHex文件打开SD所在的盘符,显示如下图:

图4
① 非分区空间(红线所示): 起始扇区0,我认为这个分区就是硬盘上的MBR所在区域,
打开后如下图所示,也可以称为SD卡的MBR区域。

图5

根据表1知道:
红线区域(00002000)为下个分区的扇区地址,即第8192扇区,见图3分区1的起始扇区。
蓝线区域(00760C00)为SD卡总的扇区个数,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0x760C00 *512(每扇区字节)= 3960995840 (字节),与实际大小基本一样。

② 分区1(蓝线所示):起始扇区8192.

③ 剩余扇区    : 才疏学浅,我不知道干嘛的,呵呵
1.3 SD卡存储结构由此可知SD卡文件系统并不是处在整个SD卡最开始的地方,它处在MBR所处的保留区之后,于是我们可以对使用FAT32文件系统的SD卡整体布局给出如下图示

图6

楼主:
2.1 FAT文件系统简介

FAT(File Allocation Table,文件分配表)文件系统是windows操作系统所使用的一种文件系统,它的发展过程经历了FAT12、FAT16、FAT32三个阶段。FAT文件系统用“簇”作为数据单元。一个“簇”由一组连续的扇区组成,簇所含的扇区数必须是2的整数次幂。簇的最大值为64个扇区,即32KB。所有簇从2开始进行编号,每个簇都有一个自己的地址编号。用户文件和目录都存储在簇中。 本文每簇4KB大小。

FAT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中有两个重要的结构:文件分配表和目录项:

文件分配表:文件和文件夹内容储存在簇中,如果一个文件或文件夹需要多余一个簇的空间,则用FAT表来描述,如何找到另外的簇。FAT结构用于指出文件的下一个簇,同时也说明了簇的分配状态。FAT12、FAT16、FAT32这三种文件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与FAT项的大小不同。

目录项:FAT文件系统的每一个文件和文件夹都被分配到一个目录项,目录项中记录着文件名、大小、文件内容起始地址以及其他一些元数据。

在FAT文件系统中,文件系统的数据记录在“引导扇区中(DBR)”中。引导扇区位于整个文件系统的0号扇区,是文件系统隐藏区域(也称为保留区)的一部分,我们称其为DBR(DOS Boot Recorder——DOS引导记录)扇区,DBR中记录着文件系统的起始位置、大小、FAT表个数及大小等相关信息。在FAT文件系统中,同时使用“扇区地址”和“簇地址”两种地址管理方式。这是因为只有存储用户

数据的数据区使用簇进行管理(FAT12和FAT16的根目录除外),所有簇都位于数据区。其他文件系统管理数据区域是不以簇进行管理的,这部分区域使用扇区地址进行管理。文件系统的起始扇区为0号扇区。

2.2 FAT32文件系统结构

FAT文件系统整体分布如上图 存储器文件结构图 所示,有:

【1深绿色】保留区含有一个重要的数据结构——系统引导扇区(DBR)。FAT12、FAT16的保留区通常只有一个扇区,而FAT32的保留扇区要多一些,除0号扇区外,还有其他一些扇区,其中包括了DBR的备份扇区。

【2黄色】  FAT区由来年各个大小相等的FAT表组成——FAT1、FAT2,FAT2紧跟在FAT1之后。

【3灰色】  FAT12、FAT16的根目录虽然也属于数据区,但是他们并不由簇进行管理。也就是说FAT12、FAT16的根目录是没有簇号的,他们的2号簇从根目录之后开始。而FAT32的根目录通常位于2号簇。

2.2.1 保留区(深绿色区域)

FAT32文件系统的开始部分有一个由若干个扇区组成的保留区,保留区的大小会记录在DBR扇区中,比较常见的为32、34或38个扇区。如上图:由DBR中)0x0e和0x0f两个地址的数值决定,记得是小端模式,即N的值。

2.2.1.1 引导扇区(DBR)

【大小】:512字节;

对读写FAT文件系统来说常用的就图中红色划线部分,48个字节。其他的均为一些标注信息。想了解具体的定义请看附录表。

图7

【1】0x00~0x02:3字节,跳转指令。

【2】0x03~0x0A:8字节,文件系统标志和版本号,这里为MSDOC5.0。

【3】0x0B~0x0C:2字节,每扇区字节数,512(0X02 00)。

【4】0x0D~0x0D:1字节,每簇扇区数,8(0x08)。

【5】0x0E~0x0F:2字节,保留扇区数,38(0x00 26),符合FAT1起始地址为38扇区。

【6】0x10~0x10:1字节,FAT表个数,2。

【7】0x11~0x12:2字节,FAT32必须等于0,FAT12/FAT16为根目录中目录的个数;

【8】0x13~0x14:2字节,FAT32必须等于0,FAT12/FAT16为扇区总数。

【9】0x15~0x15:1字节,哪种存储介质,0xF8标准值,可移动存储介质,常用的 0xF0。

【10】0x16~0x17:2字节,FAT32必须为0,FAT12/FAT16为一个FAT 表所占的扇区数。

【11】0x18~0x19:2字节,每磁道扇区数,只对于有“特殊形状”(由磁头和柱面每 分割为若干磁道)的存储介质有效,63(0x00 3F)。

【12】0x1A~0x1B:2字节,磁头数,只对特殊的介质才有效,255(0x00 FF)。

【13】0x1C~0x1F:4字节,EBR分区之前所隐藏的扇区数,8192(0x00 00 20 00),与MBR中地址0x1C6开始的4个字节数值相等。

【14】0x20~0x23:4字节,文件系统总扇区数,7736320(0x 00 76 0C 00),7736320 *  512 = 3960995840  ≈ 3.67GB。

【15】0x24~0x27:4字节,每个FAT表占用扇区数,7541(0x 00 00 1D 75)。

【16】0x28~0x29:2字节,标记,此域FAT32 特有。

【17】0x2A~0x2B:2字节,FAT32版本号0.0,FAT32特有。

【18】0x2C~0x2F:4字节,根目录所在第一个簇的簇号,2。(虽然在FAT32文件系统 下,根目录可以存放在数据区的任何位置,但是通常情况下还是起始于2号簇)

【19】0x30~0x31:2字节,FSINFO(文件系统信息扇区)扇区号1,该扇区为操作 系统提供关于空簇总数及下一可用簇的信息。

【20】0x32~0x33:2字节,备份引导扇区的位置。备份引导扇区总是位于文件系统 的6号扇区。

【21】0x34~0x3F:12字节,用于以后FAT 扩展使用。

【22】0x40~0x40:1字节,与FAT12/16 的定义相同,只不过两者位于启动扇区不

同的位置而已。

  【23】0x41~0x41:1字节,与FAT12/16 的定义相同,只不过两者位于启动扇区不

同的位置而已 。

【24】0x42~0x42:1字节,扩展引导标志,0x29。与FAT12/16 的定义相同,只不过 两者位于启动扇区不同的位置而已

【25】0x43~0x46:4字节,卷序列号。通常为一个随机值。

【26】0x47~0x51:11字节,卷标(ASCII码),如果建立文件系统的时候指定了卷 标,会保存在此。

【27】0x52~0x59:8字节,文件系统格式的ASCII码,FAT32。

★【28】0x5A~0x1FD:90~509共410字节,未使用。该部分没有明确的用途。

【29】0x1FE~0x1FF:签名标志“55 AA”。

★说明:引导代码

FAT文件系统将引导代码与文件形同数据结构融合在一起,FAT32文件系统引导扇区的512字节中,90~509字节为引导代码,而FAT12/16则是62~509字节为引导代码。同时,FAT32还可以利用引导扇区后的扇区空间存放附加的引导代码。一个FAT卷即使不是可引导文件文件系统,也会存在引导代码。

2.2.1.2 FSInfo信息分区

FAT32在保留区中增加了一个FSINFO扇区,用以记录文件系统中空闲簇的数量以及下一可用簇的簇号等信息,以供操作系统作为参考。FSINFO信息扇区一般位于文件系统的1号扇区,结构非常简单。FSINFO信息扇区结构。

图8

【1】0x00~0x03: 4个字节,扩展引导标志“0x52526141”。

【2】0x04~0x1E3:480个字节,未使用,全部置0。

【3】0x1E4~0x1E7: 4个字节,FSINFO签名“0x72724161”。

【4】0x1E8~0x1EB: 4个字节,文件系统的空簇数,964466(0x00 0E B7 72)。

【5】0x1EC~0x1EF: 4个字节,下一可用簇号(0x 00 00 00 15)。

【6】0x1F0~0x1FD: 14个字节,未使用。

【7】0x1FE~0x1FF: 2个字节,“55 AA”标志。

楼主:
温馨提示:通常情况下,文件系统的2号扇区结尾也会被设置“55 AA”标志。6号扇区也会有一个引导扇区的备份,相应的,7号扇区应该是一个备份FSINFO信息扇区,8号扇区可以看做是2号扇区的备份。

2.2.2 文件分区FAT表(黄色区域)

紧跟在保留分区后面的是FAT区,其由两个完全相同的FAT(File Allocation Table, 文件分配表)表单组成,FAT文件系统的名字也是因此而来。FAT 表(File Alloacation Table)是一组与数据簇号对应的列表。FAT2紧跟在FAT1之后,它的位置可以通过FAT1的位置加上FAT表的大小扇区数计算出来。

2.2.2.1 文件系统概述

文件系统分配磁盘空间按簇来分配。因此,文件占有磁盘空间时,基本单位不是字节而是簇,即使某个文件只有一个字节,操作系统也会给它分配一个最小单元:即一个簇。对于大文件,需要分配多个簇。同一个文件的数据并不一定完整地存放在磁盘中一个连续地区域内,而往往会分若干段,像链子一样存放。这种存储方式称为文件的链式存储。为了实现文件的链式存储,文件系统必须准确地记录哪些簇已经被文件占用,还必须为每个已经占用的簇指明存储后继的下一个簇的簇号,对于文件的最后一簇,则要指明本簇无后继簇。这些都是由FAT表来保存的,FAT 表对应表项中记录着它所代表的簇的有关信息:诸如是空,是不是坏簇,是否是已经是某个文件的尾簇等。

v 对于文件系统来说,FAT表有两个重要作用:描述簇的分配状态以及标明文件或目录的下一簇的簇号。

v 通常情况下,一个FAT把文件系统会有两个FAT表,但有时也允许只有一个FAT表,FAT表的具体个数记录在引导扇区的偏移0x10字节处。

v 由于FAT区紧跟在文件系统保留区后,所以FAT1在文件系统中的位置可以通过引导记录中偏移0x0E~0x0F字节处的“保留扇区数”得到,如存储器结构体图中M值。

2.2.2.2 FAT表分析说明

FAT32中每个簇的簇地址是有32bit(4个字节),FAT表中的所有字节位置以4字节为单位进行划分,并对所有划分后的位置由0进行地址编号。0号地址与1号地址被系统保留并存储特殊标志内容。从2号地址开始,每个地址对应于数据区的簇号,FAT表中的地址编号与数据区中的簇号相同。我们称FAT表中的这些地址为FAT表项,FAT表项中记录的值称为FAT表项值。

当文件系统被创建,也就是进行格式化操作时,分配给FAT区域的空间将会被清空,在FAT1与FAT2的0号表项与1号表项写入特定值。由于创建文件系统的同时也会创建根目录,也就是为根目录分配了一个簇空间,通常为2号簇,与之对应的2号FAT表项记录为2号簇,被写入一个结束标记。

几点说明:

Ø 由于簇号起始于2号,所以FAT表项的0号表项与1号表项不与任何簇对应。FAT32的0号表项值总是“F8FFFF0F”。

Ø 1号表项可能被用于记录脏标志,以说明文件系统没有被正常卸载或者磁盘表面存在错误。不过这个值并不重要。正常情况下1号表项的值为“FFFFFFFF”或“FFFFFF0F”。

Ø 如果某个簇未被分配使用,它对应的FAT表项内容为0;

Ø 当某个簇已被分配使用,则它对应的FAT表项内的FAT表项值也就是该文件的下一个存储位置的簇号。如果该文件结束于该簇,则在它的FAT表项中记录的是一个文件结束标记,对于FAT32而言,代表文件结束的FAT表项值为0x0FFFFFFF。

Ø 如果某个簇存在坏扇区,则整个簇会用0xFFFFFF7标记为坏簇,这个坏簇标记就记录在它所对应的FAT表项中。

Ø 在文件系统中新建文件时,如果新建的文件只占用一个簇,为其分配的簇对应的FAT表项将会写入结束标记。如果新建的文件不只占用一个簇,则在其所占用的每个簇对应的FAT表项中写入为其分配的下一簇的簇号,在最后一个簇对应的FAT表象中写入结束标记。

Ø 新建目录时,只为其分配一个簇的空间,对应的FAT表项中写入结束标记。当目录增大超出一个簇的大小时,将会在空闲空间中继续为其分配一个簇,并在FAT表中为其建立FAT表链以描述它所占用的簇情况。

2.2.2.3 FAT表示例

【0号表项】:0x0FFFFFF8;FAT表起始固定标识

【1号表项】:0xFFFFFFFF;不是用,默认值

【2号表项】:0x0FFFFFFF;根目录所在簇,

紫色的为3号表项,绿色的为4号表项,以此类推。注意:0和1号表项均不与实际的物理地址对应,2号表项开始才与物理地址对应。2号表项物理地址为FAT2表后紧跟着的那个簇!3号在2号表项紧跟着的一个簇。

计算:FAT所占扇区数 7541(0x1D75);FAT2起始扇区为38+7541=7579;根目录起始扇区在7579 + 7541 = 15120。记得本文8个扇区为一个簇,即4K(0x1000),簇是系统分配内存的最小单元。

如图表中的起始地址对比,发现根目录起始地址刚好在15120,所以FAT表中0和1号表项没有对应物理地址!

图9

我将SD格式化,新建了一个test.txt的文本文件,大小为8.2kB。如下图:

图10

我们来分析上图:

在图中可以看出,test.txt文件起始簇为15128,这个地址是我们根目录(2号簇)后的一个簇,所以test.txt文件起始簇是3号簇,也就是3号表项(FAT表中表项值与簇号对应)。

【1】:2号表项为根目录,即2号簇。

【2】:3号表项为-0x00 00 00 04,test文件的下一簇号在4号表项,查看4号表项。

【3】:4号表项为-0x00 00 00 05,test文件下一簇号在5号表项,查看5号表项。

【4】:5号表项为-0x0F FF FF FF,结束符号。说明文件在5号簇时就存储完毕。

2.2.3 数据区(灰色区域)

数据区时真正用于存放用户数据的区域。数据区紧跟在FAT2之后,被划分成一个个的簇。所有的簇从2开始进行编号,也就是说,2号簇的起始位置就是数据区的起始位置。

2.2.3.1 根目录

FAT表示例中,根目录截图:

图11

虽然原则上FAT32允许根目录位于数据区的任何位置,但通常情况下它都位于数据区起始扇区,2号簇,可以在DBR偏移地址0x2C~0x2F查看。在FAT文件系统中,先要寻找数据区的第一簇(即2号簇)的位置,它不是位于文件系统开始处,而是位于数据区。从前面的学习知道,在数据区前面是保留区域和FAT区域,在前面还有MBR区域,这些区域都不使用FAT表进行管理。因此,数据区以前的区域只能使用扇区地址,而无法使用簇地址。

其实在2.2.2.3节,FAT表示例中我们就已经计算过其实地址(15128),注意这个地址不是物理地址哦,只是在FAT文件区域中一个相对地址!因为在之前还有MBR保留区域!

【保留区域大小(绿色部分)】:DBR偏移地址0x0E~0x0F,38(0x26),

【FAT表个数】:DBR偏移地址0x10开始2字节,2个,

【每个FAT表扇区数】:DBR偏移地址0x24~0x27,7541(0x 00 00 1D 75),

说明:以上值均参见2.2.1.1节。

【计算公式】:

     数据区起始扇区号 = 保留扇区数 + 每个FAT表大小扇区数 × FAT表个数

【示例】: 数据区起始扇区号 = 38 + 7541*2 = 15120

为了避免根目录被更改,也可以用下面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根目录扇区:

    根目录起始扇区=保留扇区数+FAT×2+(根目录起始簇-2)x每簇的扇区数。

说明:1、如果要得到物理地址,需要加上MBR保留区域大小。

2.2.3.2 根目录的短文件目录项定义

目录所在的扇区,都是以32 Bytes划分为一个单位,每个单位称为一个目录项(Directory

Entry ),即每个目录项的长度都是32 Bytes 。根目录由若干个目录项组成,一个目录项占用32个字节,可以是长文件名目录项、文件目录项、子目录项等。32字节的具体定义如下图:

图12

示例:

图13

特别关注的参数说明:

【1】:文件或者文件夹存储的起始簇号,上图中紫色区域,偏移地址:0x14-0x15(高16为)和0x1A-0x1B(低16位),0x 00 00 00 03 ,表示这个文件存储在3号簇的位置,在FAT表中为3号表项。

【2】:文件大小:偏移地址0x1C-0x1F,0x 00 00 20 EE(8430字节);

【3】文件属性:偏移地址0x0B-0x0B,0x20 ,归档。

其他说明:

【0】子目录存储在数据区

【1】文件名的第一个字节,为0xE5,表示该项已被删除。

【2】名字为0x2E(“.”),表示当前目录。

图14

【3】名字为0x2E 0x2E(“. .”),表示上一级目录。

2.2.3.3 长文件目录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