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现在想用RJ45插座作为板子外部电源线和信号...

楼主(2017-01-05):
看来楼主对RJ45连接器还是不熟悉啊。

只要你想用的东西。都有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用网线传输的质量如何

网友A:
最常用的RJ45座子都是不带变压器的.....网线线比较细,注意通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常用的RJ45座子都是不带变压器的.....网线线比较细,注意通流

那就是说常见的RJ45接口都是只起到连接作用?

网友B:
可以的 找不带隔离的 座子 即可
随便你怎么接 自定义信号,
我是自定义做个键盘,外界个显示操作面板 SPI 线扯个2-3米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