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作式堆分析和实现

楼主(2017-01-05):
介绍:

定义:

     左式堆(Leftist Heaps)又称作最左堆、左倾堆,是计算机语言中较为常用的一个数据结构。左式堆作为堆的一种,保留了堆的一些属性。第1,左式堆仍然以二叉树的形式构建;第2,左式堆的任意结点的值比其子树任意结点值均小(最小堆的特性)。但和一般的二叉堆不同,左式堆不再是一棵完全二叉树(Complete tree),而且是一棵极不平衡的树。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左式堆,左式堆同样是优先队列,并且实现的时候使用了指针,不支持直接访问元素。看起来效果与二叉堆相同,并且实现变得复杂了。使用指针,既可以是缺点,同样也可以是优点。有了指针之后,就可以支持合并操作了。使用左式堆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支持合并优先队列。

左式堆的特性:

零路径长:从X到一个不具有两个儿子的结点的最短路径的长。

1. 任一结点的零路径长比他的诸儿子结点的零路径长的最小值多1

2. 父节点属性值小于子节点属性值;

3. 堆中的任何节点,其左儿子的零路径长>=右儿子的零路径长的二叉树。

左式堆的复杂度

       左式堆的操作都是基于合并,而合并仅对右路做合并,而右路结点的数量为总数量的对数关系,所以左式堆的三个操作(合并,删除,插入)所花的时间为O(logN).

基本操作:
合并:

左式堆的合并操作基于递归完成,算法如下:

1.如果有一棵树是空树,则返回另一棵树;否则递归地合并根结点较小的堆的右子树根结点较大的堆
2.使形成的新堆作为较小堆的右子树。
3.如果违反了左式堆的特性,交换两个子树的位置。
4.更新Npl。

删除最小值/最大值:

删除操作的做法相当的简单,删除左式堆的根节点,合并左右子树即可。

插入:

将需要插入的节点当做一棵左式堆树,进行合并即可。

编码实现:

左式堆定义:

左式堆的实现依赖指针,那么首先是与基础的二叉树相同。因为需要维护Npl值,所以每个节点里需要添加Npl。

.h文件定义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ifndef _LEFTIST_HEAP
  • #define _LEFTIST_HEAP
  •
  • struct TreeNode;
  • typedef TreeNode * PriorityQueue;
  • typedef int ElementType;
  •
  •
  • PriorityQueue merge(PriorityQueue H1, PriorityQueue H2);
  • ElementType findMin(PriorityQueue H);
  • int isEmpty(PriorityQueue H);
  • PriorityQueue deleteMin(PriorityQueue H);
  • PriorityQueue insert(ElementType X, PriorityQueue H);
  •
  • void PrintTree(PriorityQueue T);
  • void PrintTree(PriorityQueue T, int depth);
  • void PrintDepth(ElementType A, int depth);
  •
  • #endif
  •
  • struct TreeNode
  • {
  •     ElementType Element;
  •     PriorityQueue Left;
  •     PriorityQueue Right;
  •     int Npl;
  • };

[cpp] view plain copy

  • #ifndef _LEFTIST_HEAP
  • #define _LEFTIST_HEAP
  •
  • struct TreeNode;
  • typedef TreeNode * PriorityQueue;
  • typedef int ElementType;
  •
  •
  • PriorityQueue merge(PriorityQueue H1, PriorityQueue H2);
  • ElementType findMin(PriorityQueue H);
  • int isEmpty(PriorityQueue H);
  • PriorityQueue deleteMin(PriorityQueue H);
  • PriorityQueue insert(ElementType X, PriorityQueue H);
  •
  • void PrintTree(PriorityQueue T);
  • void PrintTree(PriorityQueue T, int depth);
  • void PrintDepth(ElementType A, int depth);
  •
  • #endif
  •
  • struct TreeNode
  • {
  •     ElementType Element;
  •     PriorityQueue Left;
  •     PriorityQueue Right;
  •     int Npl;
  • };

合并操作:

合并操作的基本方式就如上算法所描述,可以使用递归的方式也可以使用非递归的方式。在这里我使用递归的方式实现。

[cpp] view plain copy

  • PriorityQueue merge(PriorityQueue H1, PriorityQueue H2)
  • {
  •     if(H1 == NULL)
  •         return H2;
  •     if(H2 == NULL)
  •         return H1;
  •
  •     if(H1->Element < H2->Element)
  •         return merge1(H1, H2);
  •     else
  •         return merge1(H2, H1);
  • }
  •
  • PriorityQueue merge1(PriorityQueue H1, PriorityQueue H2)
  • {
  •     if(H1->Left == NULL)
  •         H1->Left = H2;
  •     else
  •     {
  •         H1->Right = merge(H1->Right, H2);
  •         if(H1->Left->Npl < H1->Right->Npl)
  •             switchChildren(H1);
  •
  •         H1->Npl = H1->Right->Npl +1;
  •     }
  •
  •     return H1;
  • }

[cpp] view plain copy

  • PriorityQueue merge(PriorityQueue H1, PriorityQueue H2)
  • {
  •     if(H1 == NULL)
  •         return H2;
  •     if(H2 == NULL)
  •         return H1;
  •
  •     if(H1->Element < H2->Element)
  •         return merge1(H1, H2);
  •     else
  •         return merge1(H2, H1);
  • }
  •
  • PriorityQueue merge1(PriorityQueue H1, PriorityQueue H2)
  • {
  •     if(H1->Left == NULL)
  •         H1->Left = H2;
  •     else
  •     {
  •         H1->Right = merge(H1->Right, H2);
  •         if(H1->Left->Npl < H1->Right->Npl)
  •             switchChildren(H1);
  •
  •         H1->Npl = H1->Right->Npl +1;
  •     }
  •
  •     return H1;
  • }

总结:

左式堆的实现还是相当的容易,只有合并操作的地方需要稍微花点功夫理解就行了。在左式堆的基础上还可以实现斜堆。只需要去除Npl值,并且在每次合并之后交互左右孩子即可(不保证左式堆性质)。斜堆的实现与左式堆基本相同,在这里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