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二项队列分析及实现

楼主(2017-01-05):
定义:

     二项队列不同于左式堆和二叉堆等优先队列的实现之处在于,一个二项队列不是一棵堆序的树,而是堆序树的集合,即森林。堆序树中的每棵树都是由约束形式的,叫做二项树。每一个高度上至多存在一棵二项树。高度为0的二项树是一颗单节点树,高度为k的二项树Bk通过将一棵二项树Bk-1附接到另一颗二项树Bk-1的根上而构成。下图显示二项树B0,B1,B2,B3以及B4。

二项队列的复杂度
        左堆的合并,插入,删除最小的时间复杂度为O(logN)。二项队列就是为了对这些结果进一步提高的一种数据结构。利用二项队列,这三种操作的最坏时间复杂度为O(logN),但是插入的平均时间复杂度为O(1)。
基本操作:
合并:
二项队列的合并操作可以看做一个简单的二进制加法运算,从低位运算到高位。首先是两个队列的B0相加,如果两个队列都存在B0(二进制为1),因此将两个B0合并成一个B1树,生成的B1树当做进位,参与下一步的B1运算,直到运算到最高位结束。

删除最小值/最大值:
删除最小值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最小值。那么只要寻找二项队列对应的每一刻Bk树的根节点中的最小值即可。然后把拥有最小值的Bk树删去根节点。此时剩下的树为B0,B1...Bk-1树。这些树构成一个新的二项队列,然后调用上述的合并操作,既可以完成删除操作。
插入:
插入操作等同于合并操作,非常好完成。
编码实现:
二项队列定义:
在对二项队列编码之前,需要明白如何表示二项队列。因为二项队列的根节点所指向的节点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不能像二叉树那样使用两个指针来指向两个儿子(这里有无数个儿子)。
具体的表示方式如下图所示:
第一张图代表我们画出来的二项队列。
第二张图上半部分的数组是指向树节点的指针,即指向Bk的根节点。
每个树节点有三个元素,Element,Leftchild, NextSibling。
其中NextSibling指的是和它本身同级的兄弟。如第一张图中的B3,
12没有同级兄弟,21,24,23互为同级兄弟,65,51,24互为同级兄弟。
那么Leftchild元素指向谁呢,当然是指向有最多孩子的节点,提取出来就是B2的23节点了。
理解了这里,在看第二张图想必会明白多了。
合并:
合并操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做二进制加法运算,使用switch来进行判断。具体到两个Bk树的合并非常的简单,如下图所示:

然较小的根节点变成新的根,另一个Bk成为它的左孩子,它原来的左孩子成为另一个Bk根节点的兄弟。

详细代码:

头文件:

[cpp] view plain copy

  • typedef long ElementType;
  •
  • #define Infinity    (30000L)
  • #ifndef  _BinHeap_H
  • #define _BinHeap_H
  •
  • #define MaxTrees    (14)        //二项队列中的二项树高度最大为13;
  • #define Capacity    (16383)     //高度0,1,2,3,...,13的二项树节点数目之和
  •
  • struct BinNode;                     //二项树节点
  • typedef struct BinNode *BinTree;    //二项树
  • struct Collection;
  • typedef struct Collection *BinQueue;
  •
  • BinQueue Initialize(void);
  • void Destroy( BinQueue H);
  • BinQueue MakeEmpty(BinQueue H);
  • BinQueue Insert(ElementType Item, BinQueue H);
  • ElementType DeleteMin(BinQueue H);
  • BinTree CombineTrees( BinTree T1, BinTree T2 );     //合并两棵相同大小的树
  • BinQueue Merge(BinQueue H1, BinQueue H2);
  • ElementType FindMin(BinQueue H);
  • int IsEmpty(BinQueue H);
  • int IsFull(BinQueue H);
  • #endif

楼主:
源文件: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binomial.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
  • typedef struct BinNode *Position;
  •
  • struct BinNode
  • {
  •     ElementType Element;
  •     Position LeftChild;
  •     Position NextSibling;
  • };
  •
  • struct Collection
  • {
  •     int CurrentSize;
  •     BinTree TheTrees[MaxTrees];     //数组,该数组每个元素都是一棵二项树
  • };
  •
  • BinQueue Initialize()
  • {
  •     BinQueue H;
  •     int i = 0;
  •     H = malloc(sizeof(struct Collection));
  •     if (H == NULL){
  •         printf("Out of space!!\n");
  •         return NULL;
  •     }
  •     H->CurrentSize = 0;      //设置二项队列初始大小为0,每棵二项树均为NULL
  •     for (i = 0; i < MaxTrees; ++i){
  •         H->TheTrees = NULL;
  •     }
  •     return H;
  • }
  •
  • static void DestroyTree(BinTree T)
  • {
  •     //递归删除二项树的所有节点
  •     if (T != NULL){
  •         DestroyTree(T->LeftChild);
  •         DestroyTree(T->NextSibling);
  •         free(T);
  •     }
  • }
  •
  • void Destroy(BinQueue H)
  • {
  •     //释放二项队列所占空间:通过删除所有的二项树完成
  •     int i = 0;
  •     for (i = 0; i < MaxTrees; ++i){
  •         DestroyTree(H->TheTrees);
  •     }
  • }
  •
  • BinQueue MakeEmpty(BinQueue H)
  • {
  •     int i = 0;
  •     Destroy(H);     //首先释放H所占空间
  •     for (i = 0; i < MaxTrees; ++i){
  •         H->TheTrees = NULL;
  •     }
  •     H->CurrentSize = 0;      //二项队列当前大小
  •     return H;
  • }
  •
  • BinQueue Insert(ElementType Item, BinQueue H)
  • {
  •     BinTree NewNode;    //二项树B0
  •     BinQueue OneItem;   //只有B0的二项队列
  •     NewNode = malloc(sizeof(struct BinNode));
  •     if (NewNode == NULL){
  •         printf("Out of space!\n");
  •         return H;
  •     }
  •     NewNode->Element = Item;
  •     NewNode->LeftChild = NewNode->NextSibling = NULL;
  •     OneItem = Initialize();
  •     OneItem->CurrentSize = 1;
  •     OneItem->TheTrees[0] = NewNode;
  •     return Merge(H, OneItem);   //合并单节点的二项树构成的二项队列与H
  • }
  •
  • ElementType FindMin(BinQueue H)
  • {
  •     int i = 0;
  •     ElementType MinItem;
  •     if (IsEmpty(H)){
  •         printf("Empty binomial queue");
  •         return -1;
  •     }
  •     MinItem = Infinity;
  •     //遍历二项队列中的所有二项树,比较它们的根
  •     for (i = 0; i < MaxTrees; ++i){
  •         if (H->TheTrees && H->TheTrees->Element < MinItem){
  •             MinItem = H->TheTrees->Element;
  •         }
  •     }
  •     return MinItem;
  • }
  •
  • int IsEmpty(BinQueue H)
  • {
  •     return H->CurrentSize == 0;      //currentsize存放二项队列中节点的个数
  • }
  •
  • int IsFull(BinQueue H)
  • {
  •     return H->CurrentSize == Capacity;
  • }
  •
  • BinTree CombineTrees( BinTree T1, BinTree T2 )
  • {
  •     //合并相同大小的两颗二项树
  •     if (T1 == NULL)
  •         return T2;
  •     else if (T2 == NULL)
  •         return T1;
  •     if (T1->Element > T2->Element)
  •         return CombineTrees(T2, T1);
  •     //根大的树做为根小的树的左儿子
  •     T2->NextSibling = T1->LeftChild;
  •     T1->LeftChild = T2;
  •     return T1;
  • }
  •
  • BinQueue Merge(BinQueue H1, BinQueue H2)
  • {
  •     BinTree T1, T2, Carry = NULL;
  •     int i = 0, j = 0;
  •     //首先判断合并是否会超出二项队列限制的大小
  •     if (H1->CurrentSize + H2->CurrentSize > Capacity){
  •         printf("Merge would exceed capacity!\n");
  •         return H1;
  •     }
  •     H1->CurrentSize += H2->CurrentSize;
  •     //遍历H1,H2中所有的二项树
  •     for (i = 0, j = 1; j <= H1->CurrentSize; ++i, j *= 2){
  •         T1 = H1->TheTrees;
  •         T2 = H2->TheTrees;
  •         //若T1为空,!!T1则为0,否则为1
  •         switch(!!T1 + 2* (!!T2) + 4 * (!!Carry)){
  •             case 0:
  •             case 1:
  •                 break;
  •             case 2:
  •                 //只有T2存在,直接将T2放入二项队列H1中对应的位置;
  •                 H1->TheTrees = T2;
  •                 H2->TheTrees = NULL;
  •                 break;
  •             case 3:
  •                 //T1与T2均存在,合并相同大小的二项树
  •                 Carry = CombineTrees(T1, T2);
  •                 H1->TheTrees = NULL;
  •                 H2->TheTrees = NULL;
  •                 break;
  •             case 4:
  •                 //由上一步合并而得的二项树作为二项队列H1的一部分
  •                 H1->TheTrees = Carry;
  •                 Carry = NULL;
  •                 break;
  •             case 5:
  •                 Carry = CombineTrees(T1, Carry);
  •                 H1->TheTrees = NULL;
  •                 break;
  •             case 6:
  •                 Carry = CombineTrees(T2, Carry);
  •                 H2->TheTrees = NULL;
  •                 break;
  •             case 7:
  •                 H1->TheTrees = Carry;
  •                 Carry = CombineTrees(T1, T2);
  •                 H2->TheTrees = NULL;
  •                 break;
  •         }
  •     }
  •     return H1;
  • }
  •
  • ElementType DeleteMin(BinQueue H)
  • {
  •     int i = 0, j = 0;
  •     int MinTree;        //用来存放根最小的二项树的高度
  •     BinQueue DeletedQueue;
  •     Position DeletedTree, OldRoot;
  •     ElementType MinItem;
  •
  •     if (IsEmpty(H)){
  •         printf("Empty binomial queue!\n");
  •         return -1;
  •     }
  •
  •     MinItem = Infinity;
  •     //遍历二项队列,找出根元素最小的二项树
  •     for (i = 0; i < MaxTrees; ++i){
  •         if (H->TheTrees && H->TheTrees->Element < MinItem){
  •             MinItem = H->TheTrees->Element;
  •             MinTree = i;
  •         }
  •     }
  •
  •     DeletedTree = H->TheTrees[MinTree];
  •     OldRoot = DeletedTree;
  •     DeletedTree = DeletedTree->LeftChild;
  •     free(OldRoot);      //删除根元素;
  •     DeletedQueue = Initialize();
  •
  •     //将1左移MinTree位,即得到高度为MinTree的二项树的大小
  •     //因为高度为k的二项树的大小是2^k,减1是因为删除了根
  •     DeletedQueue->CurrentSize = (1 << MinTree) -1;
  •
  •     //将删除根后的各个子树构成新的二项队列
  •     for (j = MinTree - 1; j >= 0; --j){
  •         DeletedQueue->TheTrees[j] = DeletedTree;
  •         DeletedTree = DeletedTree->NextSibling;
  •         DeletedQueue->TheTrees[j]->NextSibling = NULL;
  •     }
  •
  •     H->TheTrees[MinTree] = NULL;
  •     H->CurrentSize -= DeletedQueue->CurrentSize + 1;  //新二项队列的大小;
  •     Merge(H, DeletedQueue);
  •     return MinIte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