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基数排序(链表运用)

楼主(2017-01-05):
基于两两比较的算法算法的运行下界为Ω(nlogN),如果想再降低时间复杂度,只能通过其他的非基于比较的方法。基数排序就是一种方法,其时间复杂度为O(N)

基数排序的过程,假设有4个数,我们用链表把他们连一起,这4个数为

321  892   538  439

第一步:我们先创建10个链表,L0~L9,然后按4个数的个位的数字,依次接到相应链表的后面

L0

L1     321

L2     892

L3

L4

L5

L6

L7

L8    538

L9    439

第二步:按连接在链表从L0~L9的数字,我们依照先后顺序,重新生成一个新的链表

321  892 538 439

然后根据各个数的十位数,我们重新把他们连接到各个链表后面

L0

L1

L2     321

L3     538   439

L4

L5

L6

L7

L8

L9    892

第三步:按连接在链表从L0~L9的数字,我们依照先后顺序,重新生成一个新的链表

321  538 439 892

然后根据各个数的百位数,我们重新把他们连接到各个链表后面

L0

L1

L2

L3     321

L4     439

L5     538

L6

L7

L8    892

L9

总结步:按连接在链表从L0~L9的数字,我们依照先后顺序,重新生成一个新的链表

321  439 538 892

至此,排序结果完成

完整代码如下:

(使用单链表实现的)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iostream>
  • using namespace std;
  •
  • typedef  struct Node
  • {
  •     int data;
  •     struct Node *next;
  • }LNode;
  •
  • void Initiate(LNode **head)
  • {
  •     (*head)=(LNode*)malloc(sizeof(LNode));
  •     (*head)->next=NULL;
  • }
  •
  • void Insert(LNode *head,int num)
  • {
  •     if(head==NULL) return;
  •     else
  •     {
  •         LNode *p,*q;
  •         q=head;
  •         p=(LNode *)malloc(sizeof(LNode));
  •         p->data=num;
  •         p->next=NULL;
  •         while(q->next!=NULL)
  •         {
  •             q=q->next;
  •         }
  •         q->next=p;
  •     }
  • }
  •
  • LNode * GetFirstNode(LNode *head)
  • {
  •     if(head->next==NULL)  return NULL;
  •     else
  •     {
  •         LNode *p;
  •         p=head->next;
  •         head->next=p->next;
  •         return p;
  •     }
  • }
  •
  • void AppendNode(LNode *head,LNode *node)
  • {
  •     if(head==NULL) return;
  •     else
  •     {
  •         LNode *p;
  •         p=head;
  •         while(p->next!=NULL)
  •         {
  •             p=p->next;
  •         }
  •         p->next=node;
  •         node->next=NULL;
  •     }
  • }
  •
  • void Total(LNode *L,LNode *head)
  • {
  •     LNode *p;
  •     p=L;
  •     while(p->next!=NULL)
  •     {
  •         p=p->next;
  •     }
  •     p->next=head->next;
  • }
  •
  • int Power(int a,int n)
  • {
  •     int y;
  •     if(n==0)
  •         return 1;
  •     else
  •     {
  •         y=Power(a,n/2);
  •         y=y*y;
  •         if(n%2==1)
  •             y=y*a;
  •     }
  •     return y;
  • }
  •
  • int GetNum(LNode *p,int i)
  • {
  •     int data=p->data;
  •     int a;
  •     i--;
  •     a=data/Power(10,i);
  •     return a%10;
  • }
  • //第二个形参表示参加排序的整数最大位数一共有count位数字
  • void radix_sort(LNode *head,int count)
  • {
  •     LNode *p[10],*q;
  •     int i,j,k;
  •
  •     for(j=1;j<=count;j++)
  •     {
  •     //十个头结点初始化
  •     for(i=0;i<10;i++)
  •     {
  •         Initiate(&p);
  •     }
  •     //链表从头到尾扫描,并将扫描到的节点脱离链表。
  •     while(head->next!=NULL)
  •     {
  •         q=GetFirstNode(head);
  •         k=GetNum(q,j); //取得链表节点第j位的元素值k
  •         AppendNode(p[k],q); //将该节点连接到10个链表相应的位置
  •     }
  •     //将10个链表从0-9依次连接到head节点后面
  •     for(i=0;i<10;i++)
  •     {
  •         Total(head,p);
  •     }
  •     }
  •
  •     for(i=0;i<10;i++)
  •     {
  •         delete(p);
  •     }
  •
  •
  • }
  •
  • void printSL(LNode *head)
  • {
  •     LNode *p;
  •     p=head->next;
  •     while(p!=NULL)
  •     {
  •         cout<<p->data<<" ";
  •         p=p->next;
  •     }
  • }
  •
  • void main()
  • {
  •     LNode *head;
  •     Initiate(&head);
  •     Insert(head,1113);
  •     Insert(head,4212);
  •     Insert(head,1232);
  •     Insert(head,6533);
  •     Insert(head,2332);
  •     Insert(head,123);
  •     Insert(head,23);
  •     radix_sort(head,4); //表示参加排序的整数最大位数一共有4位数字
  •     printSL(head);
  •     system("pause");
  • }

楼主:
附上使用双向链表实现的代码: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iostream>
  • #include<assert.h>
  • using namespace std;
  •
  • int power(int a,int n)  //使用递归,O(logn),求a的n次方
  • {
  •     int y;
  •     if(n==0) return 1;
  •     else
  •     {
  •         y=power(a,n/2);
  •         y=y*y;
  •         if(n%2!=0)
  •             y=a*y;
  •     }
  •     return y;
  • }
  •
  • typedef struct Node
  • {
  •     int key;
  •     struct Node * prior;
  •     struct Node * next;
  • }SLnode;
  •
  • SLnode * create(int n)
  • {
  •     SLnode *head,*p,*q;
  •     int i;
  •     if((head=(SLnode *) malloc (sizeof(SLnode)))==NULL)
  •     {
  •         cout<<"error";
  •         exit(0);//创建失败则退出
  •     }
  •     head->prior=head;
  •     head->next=head;
  •     q=head;
  •     for(i=0;i<n;i++)
  •     {
  •         p=(SLnode *) malloc (sizeof(SLnode));
  •         assert(p!=NULL);//使用断言
  •         cin>>p->key;
  •         p->prior=q;
  •         q->next=p;
  •         q=p;
  •     }
  •     head->prior=q;
  •     q->next=head;
  •     return head;
  • }
  •
  • void printSL(SLnode *head)
  • {
  •     SLnode *p;
  •     p=head->next;
  •     while(p!=head)
  •     {
  •         cout<<p->key<<"  ";
  •         p=p->next;
  •
  •     }
  • }
  •
  • SLnode * GetFirstNode(SLnode *head)
  • {
  •     SLnode *p;
  •     p=head->next;
  •     if(p!=head)
  •     {
  •         p->next->prior=p->prior;
  •         p->prior->next=p->next;
  •     }
  •     else p=NULL;
  •     return p;
  • }
  •
  • int get_num(SLnode *p,int i)  //得到第i个数
  • {
  •     int key=p->key,num;
  •     num=key/power(10,i);
  •     return num%10;
  • }
  •
  • void addNode(SLnode *head,SLnode *p)
  • {
  •     p->prior=head->prior;
  •     p->next=head;
  •     head->prior->next=p;
  •     head->prior=p;
  • }
  •
  • void append(SLnode *head,SLnode *Lhead)
  • {
  •     if(Lhead->next!=Lhead)  //这个判断条件一定要写上,
  •     {
  •     Lhead->next->prior=head->prior;
  •     Lhead->prior->next=head;
  •     head->prior->next=Lhead->next;
  •     head->prior=Lhead->prior;
  •     }
  • }
  •
  •
  • void radix_sort(SLnode *head,int n)  //实习基数排序
  • {
  •     SLnode *Lhead[10],*p;
  •     int i,j,k,f;
  •     for(i=0;i<10;i++)
  •     {
  •         Lhead=(SLnode *)malloc(sizeof(SLnode));
  •         assert(Lhead!=NULL);
  •     }
  •
  •     for(i=0;i<n;i++)
  •     {
  •         for(k=0;k<10;k++)
  •         {
  •             Lhead[k]->next=Lhead[k];
  •             Lhead[k]->prior=Lhead[k];
  •         }
  •         while(head->next!=head)
  •         {
  •         p=GetFirstNode(head);//get first Node,and delete it
  •         j=get_num(p,i);//得到第i个数
  •         addNode(Lhead[j],p);//将取得的节点连接到Lhead[j]后面
  •         }
  •
  •         for(f=0;f<10;f++)
  •           append(head,Lhead[f]);
  •     }
  •
  •      for(i=0;i<10;i++)//删除节点
  •         delete(Lhead);
  •
  • }
  •
  • void main()
  • {
  •     int a,b;
  •     SLnode *head;
  •     cin>>a;
  •     head=create(a);
  •     printSL(head);
  •     cout<<endl;
  •     cout<<"weishu"<<endl; //输入所要比较的数字的位数
  •     cin>>b;
  •      radix_sort(head,b);
  •     printSL(head);
  •     system("pause");
  • }

网友A:
这个链表排序的方式很新颖的,,不知道效率的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