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字符串逆序(多种解法)

楼主(2017-01-05):
普通逆序

基本上没有这么考的,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和后面的原地逆序做个对比。很简单,直接分配一个与原字符串等长的字符数组,然后反向拷贝一下即可。

char* Reverse(char* s){    //将q指向字符串最后一个字符    char* q = s ;    while( *q++ ) ;    q -= 2 ;     //分配空间,存储逆序后的字符串。    char* p = newchar[sizeof(char) * (q - s + 2)] ;     char* r = p ;    // 逆序存储    while(q >= s)        *p++ = *q-- ;    *p = '\0' ;    return r ;}

原地逆序

英文叫做in-place reverse。这是最常考的,原地逆序意味着不允额外分配空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思想都差不多,就是将字符串两边的字符逐个交换,如下图。给定字符串"abcdef",逆序的过程分别是交换字符a和f,交换字符b和e,交换字符c和d。

一 设置两个指针,分别指向字符串的头部和尾部,然后交换两个指针所指的字符,并向中间移动指针直到交叉。

char* Reverse(char* s){    // p指向字符串头部    char* p = s ;    // q指向字符串尾部    char* q = s ;    while( *q )        ++q ;    q -- ;    // 交换并移动指针,直到p和q交叉    while(q > p)    {        char t = *p ;        *p++ = *q ;        *q-- = t ;    }    return s ;}

二 用递归的方式,需要给定逆序的区间,调用方法:Reverse(s, 0, strlen(s)) ;

// 对字符串s在区间left和right之间进行逆序,递归法void Reverse( char* s, int left, int right ){    if(left >= right)        return;    char t = s[left] ;    s[left] = s[right] ;    s[right] = t ;    Reverse(s, left + 1, right - 1) ;}

三 非递归法,同样指定逆序区间,和方法一没有本质区别,一个使用指针,一个使用下标。

// 对字符串str在区间left和right之间进行逆序char* Reverse( char* s, int left, int right ){    while( left < right )    {        char t = s[left] ;        s[left++] = s[right] ;        s[right--] = t ;    }    return s ;}

不允许临时变量的原地逆序使用异或操作
// 使用异或操作对字符串s进行逆序char* Reverse(char* s){    char* r = s ;    //令p指向字符串最后一个字符    char* p = s;    while (*(p + 1) != '\0')        ++p ;    // 使用异或操作进行交换    while (p > s)    {        *p = *p ^ *s ;        *s = *p ^ *s ;        *p = *p-- ^ *s++ ;    }    return r ;}

按单词逆序

给定一个字符串,按单词将该字符串逆序,比如给定"This is a sentence",则输出是"sentence a is This",为了简化问题,字符串中不包含标点符号。

分两步

1 先按单词逆序得到"sihT si a ecnetnes"

2 再整个句子逆序得到"sentence a is This"

对于步骤一,关键是如何确定单词,这里以空格为单词的分界。当找到一个单词后,就可以使用上面讲过的方法将这个单词进行逆序,当所有的单词都逆序以后,将整个句子看做一个整体(即一个大的包含空格的单词)再逆序一次即可,如下图所示,第一行是原始字符换,第二行是按单词逆序后的字符串,最后一行是按整个句子逆序后的字符串。

代码

// 对指针p和q之间的所有字符逆序void ReverseWord(char* p, char* q){    while(p < q)    {        char t = *p ;        *p++ = *q ;        *q-- = t ;    }}// 将句子按单词逆序char* ReverseSentence(char* s){    // 这两个指针用来确定一个单词的首尾边界    char* p = s ; // 指向单词的首字符    char* q = s ; // 指向空格或者 '\0'    while(*q != '\0')    {        if (*q == '')        {            ReverseWord(p, q - 1) ;            q++ ; // 指向下一个单词首字符            p = q ;        }        else            q++ ;    }    ReverseWord(p, q - 1) ; // 对最后一个单词逆序    ReverseWord(s, q - 1) ; // 对整个句子逆序    return s ;}

逆序打印

还有一类题目是要求逆序输出,而不要求真正的逆序存储。这题很简单,有下面几种方法,有的方法效率不高,这里仅是提供一个思路而已。

先求出字符串长度,然后反向遍历即可。

void ReversePrint(const char* s)
{
    int len = strlen(s) ;
    for (int i = len - 1; i >= 0; --i)
        cout
<< s;
}

如果不想求字符串的长度,可以先遍历到末尾,然后在遍历回来,这要借助字符串的结束符'\0

void ReversePrint(const char* s){    const char* p = s ;    while (*p)        *p++ ;    --p ; //while结束时,p指向'\0',这里让p指向最后一个字符    while (p >= s)    {        cout <<*p ;        --p ;    }}

对于上面第二种方法,也可以使用递归的方式完成。

void ReversePrint(const char* s)
{
    if(*(s +1) != '\0')
        ReversePrint(s
+ 1) ;
    cout
<< *s ;
}

关于数组的面试题,请看这里

== THE END==

Happy co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