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2V自恢复短路保护电路谁推荐几个

楼主(2017-01-05):
RT,12V或24V通过无源器件搭的的自恢复短路保护电路谁科普几个

网友A:
自恢复保险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算不算?

自恢复保险丝短路之后有概率发热发生明火,这个尽量不选。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短路之后有概率发热发生明火,这个尽量不选。

尽量选择关断型的具有自恢复功能的电路,MOS管电流大,相应速度也比较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尽量选择关断型的具有自恢复功能的电路,MOS管电流大,相应速度也比较快。 ...

主要是高端控制,所以目前选的是PMOS,

网友A:
有带电流保护的高端电源开关芯片,可以直接用吧。

网友B:
可以使用热拔插控制芯片,可以精确设定限制电流和过流时间,如LTC4210

网友C:
PPTC器件在正常运行电流下具有较低的阻抗值。在过流情况下,该元件“跳”到一种高组抗性的状态。直到故障清除,PPTC将复位,并让电流流动重新开始,使电路恢复至正常状况。

网友D:
开关电源芯片一般有打嗝模式

楼主:
总线上带很多外设,并且在射频线上走电,基本功能都已经验证,之前做的是短路保护,专门测试过了,一个外设短路故障等不影响其他设备的工作。电源设计的很可靠,做了压力测试,各种短路冒烟什么的,不影响使用,可靠性还是比较高。就是短路之后必须得重新上电,想用硬件的方式实现自恢复,软件的也可以就是会占一点资源。

网友E:
自恢复保护时是会发热 ~ 应该不至于明火吧!我现在做的设备样品也用了自恢复的保险~8-36V的总线~选用耐压60v的ptc保险~相当于pptc发热板!自控温的,干烧有65℃有11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恢复保护时是会发热 ~ 应该不至于明火吧!我现在做的设备样品也用了自恢复的保险~8-36V的总线~选用耐 ...

合格品应该不会产生明火。不合格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G:
贴片的那种自恢复保险质量还是不错的